[ARM9、LPC] 如何在MYD-SAMA5D3X平台上快速搭建Android系统

楼主(2013-12-02):
MYD-SAMA5D3X平台是深圳市米尔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的基于ATMEL SAMA5D3X系列处理器的工控板,本文讲述如何快速在该平台上搭建Android系统。
MYD-SAMA5D3X系列工控板
1、安装下载工具
安装 atmel 的 ISP下载软件SAM-BA(2.12版本)。
注意:如果安装了 SAM-BA 2.11 及以前的版本,需要先将其全部卸载(SAM-BA 软件以及开发板 USB驱动)。如果需要两个或以上的SAM-BA版本共存,那么不同版本的SAM-BA应该使用PC上不同的USB接口。
2、连接开发板
⑴连接开发板具体步骤如下(顺序不可颠倒):
①USB线将开发板开关拨至5v(即断电状态)。
②通过microUSB线连接PC机与开发板。
③将核心板上跳线JP1断开,底板JP2断开,按住CS_BOOT键,同时拨动开发板开关至USB_5v。第一次连接时PC端会提示安装开发板驱动,此时选中SAM-BA安装目录下的相关位置安装即可。
⑵ 此时若在 PC机的设备管理器中看到如图4-3所示的提示,则说明开发板驱动已经装好(此处COM4为本机下的连接端口,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3、自动烧写
注意:如果已插入SD卡,下载前请将SD卡拔出,否则可能会出现烧写错误。
这里以下载4.3寸LCD、512MBDDR2镜像为例。完成步骤1和步骤2后,打开目录02-Images\Android-image\LCD_4.3_DDR2_512MB,双击flash_all.bat,Android镜像开始自动的烧写到开发板上,等待2-3分钟自动弹出logfile.log文件表示自动烧写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