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安装atiumdesigner的问题

楼主(2013-12-02):
为什么我根据**的方法最后打开DXP.EXE在菜单DXP下拉列表里面没有My Account啊

楼主:
打开的页面开始时有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弄的没有了,现在每次打开页面都没有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了

网友A:
2.运行AltiumInstaller.exe进行软件的安装,嘿嘿,这个大家都会。

3.**软件。在软件包中有个文件夹名字为TeamHS,此文件夹里有两个文件HS-AD10.exe与hs-ads10.alf并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安装目录下。
       a.将patch.exe放到你的安装目录下,运行patch,对安装目录下的dxp.exe文件补丁,注意运行**时软件没有运行,且也要将杀毒软也临时关闭;
       b.启动DXP,运行菜单DXP->My Account,点击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加载hs-ads10.alf文件后即能正常使用了,使用期限是长久的,嘿嘿。
4.在win7系统下,有可能HS-AD10.exe不能运行,以致于不能对dxp.exe进行补丁,我的笔记本电脑就是win7系统,不能运行这个补丁。
建议:a.你先在装有windos XP系统的电脑上先安装AD10软件,并运行HS-AD10.exe补丁dxp.exe,然后直接将dxp.exe拷贝过来放到你的 win7系统安装目录下覆盖原有的dxp.exe。
          b.初次运行AD10后,会提示你没有license,按照上述的方法,点击Add Standalone License file,加载hs-ads10.alf文件即可。
5.恭喜你能使用Altium Designer release 10 软件了,感受一下新版本软件的强大

网友A:
重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