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电路求助输出如何去除对人体针刺感(美容产品)

楼主(2013-12-02):
        变压器的输入为12V,HT1/HT2为接触人体皮肤作为负载,负载后电压可提升到100V左右,此电路主要要求对人体皮肤产生热量,但是不需要针刺的感觉,RF那端给到的频率是1MHZ,目前这电路给人带来针刺感觉,各位看看是否此电路有错误或者改良的地方,烦请指出提点一二。。。。。

       示波器测方波有峰尖电流到300MA左右,峰尖如何去除,是否峰尖除去后针刺感也会减少?

       请高人提点:handshake!!!!!

楼主:
变压器 初级为  25T   次级为 90T

网友A:
参考一下脉冲治疗仪标准.
冲治疗仪一般脉冲治疗仪根据GB9706标准,应低于70V,对单个脉宽也有要求,为7微库仑左右, 电压太高,能量太大都会造成对人体的损伤.
只有老念头才会抗得住70V的高电压.

〓◆ 医疗电子专辑 53册 397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