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直流档测量的电压是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楼主(2013-12-02):
请问各位,我们知道万用表的交流档测量的是有效值
那么直流档呢,直流档测量电压时是什么呢,因为平时咱们测量的电压时有交流分量,这时用万用表测量的是什么值呢

网友A:
测交流,只是显示有效值
测直流,显示的是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交流,只是显示有效值
测直流,显示的是平均值

谢谢,所有万用表测量的都是平均值吗?
一个直流电压叠加一个几百K的交流信号,我用万用表的直流档测量数值基本不变,
感觉交流信号是被“平均”或者“有效”了

口齿要清晰,电工基础要学习。所有答案都在2楼

网友B:
也有真有效值的表的,普通的,慢速的实际测的是整流后的平均值而已,还必须是正规的正弦交流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有真有效值的表的,普通的,慢速的实际测的是整流后的平均值而已,还必须是正规的正弦交流电 ...

只能测正弦的真有效值的表也敢叫真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