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studio6.0程序太多了,编译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3-12-02):
avr studio6.0程序太多了,数据内存使用量超出了怎么办?这个软件是不是也要向51那样要**的啊?

网友A:
这个是免费的,不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免费的,不需要**的

那我程序超出了怎么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程序超出了怎么办啊?

换高级电脑: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高级电脑

这个跟电脑有关?

网友B:
As6用的是GCC编译器,GCC是免费的,它的缺点就是代码冗长,优化能力差。

楼主可以试试:
1,换个大点的单片机。话说atmel最不缺的就是大flash,各个容量的足够你选择。
2,编译时选择code空间优化。优化级别高了,可能生成的程序运行不了。
3,换IAR编译器,我试过IAR要比GCC程序短30%以上,尤其使用浮点运算的函数

网友C:
换IAR编译器吧,很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跟电脑有关?

不是内存超了么?

网友D:
根源:LZ的概念模糊?

网友E:
提高优化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