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后的4层板,请各位大神批评指正,辛苦各位了,谢谢啦

楼主(2013-12-02):
这一版本比上一版本改进地方:1)中间层VCC与GND都对地覆铜了 2)电源线,底线加粗(0.5mm是Top层;VCC层、GND层对应的线宽是0.8mm.不知道够不够;以前都是0.2mm) 3)信号线在VCC层走的,GND层没有信号线,保持了地的完整性 4)覆铜间距是0.3mm,线距是0.2mm.
还想问一个问题,在覆地铜的情况下,还用对GND网络连接线吗?如果用为什么?连接上覆铜与不连接覆铜有什么区别,哪个好一点?谢谢各位啦。

网友A:
我看到了一根未连接的网络……

网友B:
gnd层哪个走线就不要了,多余
gnd 十字细了,改0.5mm
VCC层左下角 gnd铜皮连上
整体板子通孔GND 多打几个?射频板尤其注意 你可以看看别人的板子

网友B:
芯片底下放的是过孔还是焊盘啊?
大了吧,如果是焊盘,焊接会漏锡的,不可靠
如果芯片本身下面有要求焊盘的,就放焊盘,钢网开4个小窗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一根未连接的网络……

恩,那个是用来选择芯片的,故意没有连接,好细心哦,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了一根未连接的网络……

那个是用来选择芯片的,用0欧电阻连接的,故意没有连,好细心哦,不过还是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层哪个走线就不要了,多余
gnd 十字细了,改0.5mm
VCC层左下角 gnd铜皮连上

恩恩,好专业啊,谢谢啦:D

网友C:
没有发现什么时候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底下放的是过孔还是焊盘啊?
大了吧,如果是焊盘,焊接会漏锡的,不可靠
如果芯片本身下面有要求焊盘的 ...

两个芯片下面都有管脚,是GND,需要与GND相连接,所以加了一个焊盘;这个焊盘确实有点大,您说的那个“钢网开4个小窗焊接”是什么意思,没有太明白哦;还有就是,您说的那个“VCC层左下角 gnd铜皮连上”是不是在 gnd铜皮上打个过孔,然后把VCC层的GND线连上就行了?辛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发现什么时候亮点

谢谢评价

网友B:
“钢网开4个小窗焊接”
自己想下,
芯片底下一个5x5mm的散热焊盘,你直接开个5mm正方形钢网,得多少锡 啊,垫高了,芯片其他引脚还焊的好?
所以5x5mm正方形 分割成4ge2x2mm的更合适
TI的有些手册上有写的,

网友D:
弱弱的问句,VCC层为什么是对地铺铜,不是应该整层是VCC吗

网友E:
zigbee?TI的方案?
这个板子投出去,性能还是不行。问题太多了。
你是个人,还是公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zigbee?TI的方案?
这个板子投出去,性能还是不行。问题太多了。
你是个人,还是公司? ...

说实话,非常不喜欢你这样的答案,做为工程师,尽可能将答案量化。如果你不想仔细回复LZ,不如不回复。

网友G:
有两个问题顺便请教一下路过的大侠:
热焊盘5x5mm需要分割成4个2x2mm,是在钢网层分割还是在绿油层呢?还是说焊盘就要做成4个2x2mm的铜皮如果仅是钢网层,也就是刷锡膏的时候刷四个角,但焊盘还是连一起的焊盘,锡膏融化后不是一样会粘到一起吗?
邮票孔就是这样直接在板边放过孔吗?这样邮票孔截面会不会很难看?还是需要跟厂家说明,使用特殊工艺来处理邮票孔板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句,VCC层为什么是对地铺铜,不是应该整层是VCC吗

说是这样效果会很好,具体是什么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H:
CC2530?

恩,是的,您做过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zigbee?TI的方案?
这个板子投出去,性能还是不行。问题太多了。
你是个人,还是公司? ...

15楼说的很对,您能具体说一下吗?第二次画4层板,很多都不是很懂,您说一下,让我们都学习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I:
围观学习下,正要开始学着画四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非常不喜欢你这样的答案,做为工程师,尽可能将答案量化。如果你不想仔细回复LZ,不如不回复。 ...

,感动死我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两个问题顺便请教一下路过的大侠:
热焊盘5x5mm需要分割成4个2x2mm,是在钢网层分割还是在绿油层呢?还是 ...

关于邮票孔的事儿,PCB制版商说直接在板子边放上就OK了。做出来的效果还算不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恩,是的,您做过这个吗?

做过,不过怎么做都离宣称指标差一截,个人能力不够啊。网购其他人的模块,也soso。

网友E:
引用 楼主:
15楼说的很对,您能具体说一下吗?第二次画4层板,很多都不是很懂,您说一下,让我们都学习一下吧,谢谢 ...

楼主需要的话,加我QQ吧,晚上有时间指导你。510626150。这个小板,双面板就可以搞定。射频板,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一些小细节,对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J:
多层板子没有做过。哈哈,楼主不错

网友K:
l楼主没有真正理解4层板的意思,不是因为走线不过就多开层,这个观念是错误的,4层板要有一层完整的地平面和一层完整的电源平面,这样EMC效果会很好,具体道理楼主可以找本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需要的话,加我QQ吧,晚上有时间指导你。510626150。这个小板,双面板就可以搞定。射频板,有很多需 ...

谢谢您了,晚上一定要上线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层板子没有做过。哈哈,楼主不错

这个东西得好使才可能啊,现在的效果。。。。。。哎

楼主:
引用 网友K:
l楼主没有真正理解4层板的意思,不是因为走线不过就多开层,这个观念是错误的,4层板要有一层完整的地平面 ...

先谢谢您啦。您的意思是不是对VCC层覆铜的时候,要对”3.3V网络“覆铜?把3.3V网络变成一层板子?,可以上一贴中有位好心人是这么说的:
对于VCC层的覆铜:
1 vcc 走粗线 铺GND
2 VCC 按走向 铺3.3V 区域多大 自己看着办, 外围铺gnd
GND都要包住vcc

网友L:
大焊盘开钢网要开成一个个小的组合,不然回流焊时可能会有IC移位、空焊、连锡等N多问题。有关标准谁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焊盘开钢网要开成一个个小的组合,不然回流焊时可能会有IC移位、空焊、连锡等N多问题。有关标准谁详细说 ...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过,不过怎么做都离宣称指标差一截,个人能力不够啊。网购其他人的模块,也soso。 ...

您做的是几层板?有功放吗?用的什么功放芯片?您做出来的效果如何?能传送多少米?透传能多少米?还有就是您的电路板有什么问题,详细说说呗,谢谢啦。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啦。您的意思是不是对VCC层覆铜的时候,要对”3.3V网络“覆铜?把3.3V网络变成一层板子?,可以 ...

一个道理,高频布线有个20H的法则,不冲突

网友M:
引用 楼主:
说是这样效果会很好,具体是什么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

VCC 层铺铜如果对VCC的所有net铺需要做分割的,而针对GND铺铜内层散热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个道理,高频布线有个20H的法则,不冲突

谢谢您啦。正在看这个20H法则,好像还有个3W法则,连接一下,需要的看一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1fUJs1Kj0y1GdK-D9z85vKd-BJGlG9n76Hn8gj2m5yRJaiqOR83Q41bzvX0Ml0OA5Xd3A4z_79-XtYv4jt7W73ivq20SXGvtJIQxESIczG3

楼主:
引用 网友M:
VCC 层铺铜如果对VCC的所有net铺需要做分割的,而针对GND铺铜内层散热会更好 ...

谢谢啦,对于信号来说,是不是没有什么影响呢?我是这么想的,高频的话,电源和地之间的滤波电容就间接导通了,也就是对高频信号来说,电源和地这时候是一样的,所以对谁覆铜都OK。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N:
铺铜过孔覆盖会好一点吧

网友O:
难道过孔不应该是   full connect style 么

楼主:
引用 网友N:
铺铜过孔覆盖会好一点吧

谢谢啦。什么意思呢?先覆铜,再过孔?还是先过孔,再覆铜?

楼主:
引用 网友O:
难道过孔不应该是   full connect style 么

,这个格式在哪选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呢?谢谢啦

网友O:
如果是AD的话,就是如下图设置下就行了

另外这设计的 芯片的接地焊盘太诡异了,不担心漏锡么。
还有那几个接地的管脚,为啥要和中心焊盘连一起……

网友O:
另外。。。VCC层,铺地干嘛……
细一看,要改进的还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O:
如果是AD的话,就是如下图设置下就行了

谢谢啦,中间的焊盘是芯片的一个管脚,这个管脚是接地的,在上面的话不好焊,所以就开了个大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另外。。。VCC层,铺地干嘛……
细一看,要改进的还很多

还有,中间的焊盘已经改了,谢谢啦。:)关于VCC层覆铜的事儿,我也直迷糊,您的意思是覆3.3V的铜吗?可对于高频信号来说,信号对于GND或者3.3V应该是一样的吧,VCC跟GND用电容连接的,如果是高频信号,那就间接导通了。。。。我是这样认为的。。。。。。;您的意思是覆哪个网络的铜呢?

网友P:
貌似TI的zigbee

网友Q:
好象有射频通路,射频走线两边的接地孔太少了,这样射频电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貌似TI的zigbee

恩,就是,厉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象有射频通路,射频走线两边的接地孔太少了,这样射频电路有问题的。

射频走线两边是指的哪个地方?不是天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