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3-12-02):
小弟愚钝,请问附图中这个运放的同相端接的电路是什么原理,做什么用的,请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A:
分别把-5V和+5V当做地,算下各自在电位器接触点的电压值,两者相加就是个只有一个变量的电压值。自己看最后的公式分析。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没什么太大用,就是用过调电位器W,让同向端的输入电压能在一定范围内变化

网友D:
让同相端在一定的正负点位之间变化

网友E:
这不是一个加法器吗?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