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加急求助,在线等。。。

楼主(2013-12-02):
在公司画好PCB,准备转GERBER的时候发现放置字符串.legend出问题了,放下这个字符串它会出现一行字,legend is not interpred until output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求大牛指点!!!!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
另外台电脑装个软件,在哪个上放置试试?

楼主:
AD09,各种方法都试过了,都是出现这么一句话,求解脱。。。

网友B:
这个没有关系的,我经常出现这个问题,不管他,继续下一步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