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转换速率问题

楼主(2013-12-02):
做一个AD采样的系统,用的是8051f060,单片机自带AD可以实现1M的最高采样率。但是系统频率只有24.5M, 执行一个指令就要几微秒,想知道怎么编程才能达到最高采样率呢。
谢谢各位!

网友A:
这只是峰会采样率而已

谁告诉你一个指令需要几个微秒了

网友B:
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16bit、1M采样,没有DMA或者硬件缓冲是很难实现的。不了解060,等别人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16bit、1M采样,没有DMA或者硬件缓冲是很难实现的。不了解060,等别人恢复。 ...

恩,又仔细看了几遍060的手册,A/D采集转换用定时器2、3定时溢出连续转换,然后DMA设置好,就可以自动连续转换了。
但是现在又有个问题,就是,我想实现在DMA存储数据的同时,将存储的一部分数据通过通信口传送出去,就是不知道怎么能在存储数据的同时读内存数据。
刚开始接触这个,可能有些问题问得比较那个,还请不吝指教,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峰会采样率而已

谁告诉你一个指令需要几个微秒了

刚接触这个,理解有限,问题可能有些简单
敬请赐教,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峰会采样率而已

谁告诉你一个指令需要几个微秒了

刚接触这个,有些问题可能有些简单,还请多多赐教,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又仔细看了几遍060的手册,A/D采集转换用定时器2、3定时溢出连续转换,然后DMA设置好,就可以自动连 ...

如果用DMA,你可以设置DMA传送地址、长度,然后启动DMA……传送完毕之后,你应该得到完成标记,根据标记处理数据。这都是通用技术,看下书就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DMA,你可以设置DMA传送地址、长度,然后启动DMA……传送完毕之后,你应该得到完成标记,根据标记 ...

了解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