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助!!mdk编译总是出现ARMCC.EXE停止工作

楼主(2013-12-02):
rebuild的时候,一旦链接到       compiling core_cm3.c...   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编译stm32例程,后来换了kl25,任然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在链接内核文件的时候。完全没辙了,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A:
没遇到过。是不是MDK没安装好?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工程配置有问题

楼主:
之前是4.6版本的,现在换成了4.72版本,就出现了这个情况,我的是win8系统。在虚拟机里面没有问题。论坛里也有其他人出现这个情况不知道解决没有。

网友B:
我的也出问题了,4.6和5.0都出错。似乎是和谐不成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出问题了,4.6和5.0都出错。似乎是和谐不成功导致的。

那你现在弄好了没。我在虚拟机里面能弄,但在虚拟机里面运行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了,请参考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6994&extra=

照你的方法,完美解决了。而且意外的发现之前很多软件不兼容问题也解决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