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硬件接的是8M晶振,想知道执行一句话用多长时间

楼主(2013-12-02):
stm32f103c8t6硬件接的是8M晶振,想知道执行一句话用多长时间。时钟配置为: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其余没有对时钟进行配置。主要是想写一个us级的延时程序,不知道一句话用多长时间,所以没办法写。前辈们帮忙看一看,谢谢了。。。

网友A:
STM32F103默认主频72M,FLASH有读等待周期,所以还是数systick比较靠谱。

楼主:
也想过用滴答,但是没接触过,不知道具体怎么配置,您有没有比较完整的配置程序啊?呵呵

网友B: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_CLKSourceConfig(SysTick_CLKSource_HCLK_Div8);        //选择外部时钟  HCLK/8
        fac_us=SYSCLK/8;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时间加载(SysTick->LOAD为24bit)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希望能帮到楼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觉得好的话,给回答者加分撒!!
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作感谢呢?
又不是让你掏腰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好的话,给回答者加分撒!!
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作感谢呢?
又不是让你掏腰包, ...

真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样给回复好的人加分  是给评分吗  还是给那个悬赏的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真不好意思  不知道怎样给回复好的人加分  是给评分吗  还是给那个悬赏的分  ...

你试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一下呗

你看看  是上面那样显示加威望那个东西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看看  是上面那样显示加威望那个东西吗?

网友D:
是汇编语言的一句话还是C语言的一句话?
C语言的一句话可能包含1000万次运算的

楼主:
C
  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