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5 双路can分析仪

楼主(2013-12-02):
hello,大家好,如果做一个can分析仪,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有好的建议一经采纳,后期后期会赠送一台该分析仪。

网友A:
做一个can分析仪, 除了双路 CAN, 还是否考虑采用 USB 接口?
如果是这样, 由于 STM32 的 USB 和 CAN 共用 RAM 缓冲, 同时工作会有冲突, 再看看其他的器件吧

网友B:
STM32F103 的 USB 和 CAN 共用 RAM 缓冲, 同时工作会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103 的 USB 和 CAN 共用 RAM 缓冲, 同时工作会有冲突

105 不存在这个问题 103 也做不到双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can分析仪, 除了双路 CAN, 还是否考虑采用 USB 接口?
如果是这样, 由于 STM32 的 USB 和 CAN 共用 RA ...

USB 接口不用就没有意义了 105 不存在这个ram冲突问题
103 是有这个冲突

网友A:
特意仔细看了一下新的手册.
的确没有说互连型的 105和 107 存在这个ram冲突问题
澄清一下, 感谢楼主.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433234-1-1.html

这是我弄的。模仿SYSTEC的。
不过要搞USB更好。
国内淘宝卖的上位机都比较山寨,感觉不专业。
我觉得楼主要在上位机下点功夫。
用过canoe,尽管很贵 觉得一般应用来说  也不怎么太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bs.21ic.com/icview-433234-1-1.html

这是我弄的。模仿SYSTEC的。

呵呵 谢谢,软件使用功能定了以后再征求大家意见。

网友D:
看你的分析仪要分析到什么程度了,can控制器设置好以后只收发经过滤波的包,其它包就看不到了,比如你想查看包冲突的原因,误码率,波特率时钟等就无能为力了.如果要制作强大的逻辑分析那还是自己搭个逻辑电路比较好.

网友D:
收发数据是没法儿作逻辑分析的.fpga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分析仪要分析到什么程度了,can控制器设置好以后只收发经过滤波的包,其它包就看不到了,比如你想查看包 ...

这个意见很好,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分析仪要分析到什么程度了,can控制器设置好以后只收发经过滤波的包,其它包就看不到了,比如你想查看包 ...

这个可以借鉴ZLG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借鉴ZLG的

你说的是那个can转usb吗?我用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还没拆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那个can转usb吗?我用过,但是不知道怎么做的,还没拆看过

ZLG de CANSCOPE

网友D:
引用 楼主:
ZLG de CANSCOPE

这个好复杂,有没有经费啊

网友E:
关键看你的使用领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复杂,有没有经费啊

费用当然是要的啊,不然怎么做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费用当然是要的啊,不然怎么做事

别人有成品就有压力了,会比的吧.
透露一下这个项目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