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用51单片机输出500KHz的时钟频率

楼主(2013-12-02):
想用ADC0809处理红外传感器的返回值,但是它要求500KHz的工作频率,求教如何用软件编程产生?看到有人说51的12MHz的晶振不能产生,捉急了,硬件分频不会啊,也木有相关硬件...

网友A:
如果是STC的MCU,则可以用定时器产生.这个频率有点偏差不要紧的。我还是建议使用实际点的ADC,8腿的,或者使用MCU自带的ADC。

网友B:
要那么高频率干嘛,降一点嘛

网友C:
用ATMEL或STC的单片机,它们的T2定时器可设置成在P1.0管脚上可编程时钟输出

网友C:
 TL2=RCAP2L=(uint)((float)65536-(float)Fosc*1000000/((float)4*freq))%256;
 TH2=RCAP2H=(uint)((float)65536-(float)Fosc*1000000/((float)4*freq))/256;
T2CON=0x00;   //C/T2=0,  CP/RL2=0
T2MOD=0x02;   // T2OE=1,在P1.0输出方波
TR2=1;        //开始输出方波
EXEN2=1;      //允许T2EX触发T2中断
ET2=1;       EA=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STC的MCU,则可以用定时器产生.这个频率有点偏差不要紧的。我还是建议使用实际点的ADC,8腿的,或者使 ...

STC89C52内部不带AD模块的,手上还有一块PCF8591,不会用~~~早知道0809这么麻烦我也不买这个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那么高频率干嘛,降一点嘛

最低50KHz,也是略显吃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2=RCAP2L=(uint)((float)65536-(float)Fosc*1000000/((float)4*freq))%256;
 TH2=RCAP2H=(uint)((floa ...

这样的话会不会占用过多的系统资源,我怕定时时间太短的话,一直在执行定时--中断,都不能执行其它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低50KHz,也是略显吃力~~~

用555吧

网友C:
你可以不开中断。

TL2=RCAP2L=(uint)((float)65536-(float)Fosc*1000000/((float)4*freq))%256;
 TH2=RCAP2H=(uint)((float)65536-(float)Fosc*1000000/((float)4*freq))/256;
T2CON=0x00;   //C/T2=0,  CP/RL2=0
T2MOD=0x02;   // T2OE=1,在P1.0输出方波
TR2=1;        //开始输出方波

网友C:
T2触发中断——在P1.1上的一个下降沿引起中断。与P1.0上的方波输出时互相独立的。

网友A:
STC89C52RC是跟通用的AT89C52兼容的,定时器T2可以16位自动重装输出方波而不用中断,是硬件输出的,不占用CPU,输出1MHZ都木问题。

你可以使用STC12C5A60S2,引脚兼容,带8路10位ADC。

网友D:
楼主,你搞错了吧,ADC0809用不了那么高的频率的,用1K就不错了。你仔细看下资料。一般用ALE输出的时钟就可以了。

网友E:
好高的频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搞错了吧,ADC0809用不了那么高的频率的,用1K就不错了。你仔细看下资料。一般用ALE输出的时钟就可 ...

真心没搞错,是500KHz的~~~一块0809比51单片机贵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2RC是跟通用的AT89C52兼容的,定时器T2可以16位自动重装输出方波而不用中断,是硬件输出的,不占用C ...

嗯,好像知道STC的有个T2,今晚去查资料:loveliness:

网友F:
单片机啊不是很懂,学习

网友G:
放弃ADC0809吧,太老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弃ADC0809吧,太老古董了.

之前百度了一下,说0809已经是淘汰产品了,不过还是挺贵的0.0那现在一般都用什么AD芯片,或者说都倾向于把AD模块集成到单片机中~~~

网友H:
早起的单片机书都是讲的51单片机,而AD芯片大多是ADC0809,都是怎么简单怎么来。
很久以前用过89C52带0809,印象中非常简单,没有你弄的那么复杂。

你这个500KHz的工作频率是说0809需要这个时钟输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早起的单片机书都是讲的51单片机,而AD芯片大多是ADC0809,都是怎么简单怎么来。
很久以前用过89C52带0809 ...

嗯,标准工作频率是这么多

网友G:
看ADC0809资料:
Conversion Time  min:90us Typ:100us Max:116 μs
也就8bit,10ksps,一般带ADC的单片机都可以搞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搞错了吧,ADC0809用不了那么高的频率的,用1K就不错了。你仔细看下资料。一般用ALE输出的时钟就可 ...

0809有一个时钟的,这个没有错的。90年代用过,后来都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89C52RC是跟通用的AT89C52兼容的,定时器T2可以16位自动重装输出方波而不用中断,是硬件输出的,不占用C ...

T2计时器这样写对吗?手里没有示波器什么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C_T2=0;
        CP_RL2=0;
        TR2=1;
        T2MOD=0x02;
        RCAP2H=0xff;
        RCAP2L=0xfa;

网友D:
ADC0809的工作时钟最好不要超过1K太多。

网友I:
ADC0809的工作输入频率就是500khz  我刚做的实验(51单片机的实验 大学最后一门课),可以用定时器输出一个500khz的方波给ad0809,AD0809很简单的  只要地址对,丢个数据,延时,读出数据就ok了。什么指令,初始化都不要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STC89C52RC是跟通用的AT89C52兼容的,定时器T2可以16位自动重装输出方波而不用中断,是硬件输出的,不占用C ...

你测试过没?  我感觉用12M的晶振的话是输不出500Khz频率的。

网友J:
我记得我玩过这个芯片,单片机自带一个分频时钟,接上去就Ok 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你测试过没?  我感觉用12M的晶振的话是输不出500Khz频率的。

产品常用,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