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用51单片机输出500KHz的时钟频率

楼主(2013-12-02):
想用ADC0809处理红外传感器的返回值,但是它要求500KHz的工作频率,求教如何用软件编程产生?看到有人说51的12MHz的晶振不能产生,捉急了,硬件分频不会啊,也木有相关硬件...

网友A:
ALE=1/6 O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E=1/6 OSC

我是12M的晶振,就算六分之一也是2MHz,太高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12M的晶振,就算六分之一也是2MHz,太高了吧~~

降低频率或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频率或分频

:shutup:不会~~~看来有必要学一下,今晚去借点书

网友B:
利用定时器产生500K的pwm波不行吗?

网友C:
如果不用51,这个事情很好办
如用PIC,可以设置输出频率,只需配置几个寄存器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用51,这个事情很好办
如用PIC,可以设置输出频率,只需配置几个寄存器就OK了 ...

:( 不会PIC

网友D:
ADC0809最高频率500K,低于500K可以工作的很好,干嘛非要500K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