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图像处理器资料大全

楼主(2013-12-02):
有做手机相机图像处理器相关应用的XDJM吗?大家能分享下手上的手机相机图像处理器/ISP资料么?这类资料太少鸟,最近在了解相关的技术,网上搜了一大圈,贴几个手上的PDF文件,抛砖引玉吧(都是富士通半导体的Milbeaut系列的资料,貌似是目前手机相机ISP的主流,像瑞萨、台湾华晶这些的,基本信息都搜不出来,是真的应用很少还是行业保密?)前面几个是英文的(没找到中文,英文不好的将就看),最后一个中文pdf是富士通早期的M4M0,针对500M,估计用的不多了。

网友A:
富士通应该是主流ISP吧,反正公开了ISP的几款主流手机基本上都是他们家的——三星note、魅族MX2、3、Oppo Ulike。。。。

网友B:
手机相机目前很多都需要定制化设计,所以这些ISP厂商并没有大范围宣传产品的资料,与一般的处理器、MCU还是不一样,确实很少看到富士通宣讲他们的ISP,估计很多做相机设计的对Milbeaut这个单词都写不出来,O(∩_∩)O~

网友C:
建议可以看谷歌“解读主流品牌手机相机背后的图像处理器”这篇**,讲了不少富士通ISP相关的资料,其中就提到定制化的设计,毕竟手机厂商都希望能找到差异化卖点,传统的标准化turn key方案并不适合

网友D:
资料里提到的针对数码相机的ISP估计国内应该没有应用吧?!国内以前的几家相机厂商还在推产品么?!

网友E:
MX3用的富士通的芯片吗?效果确实很赞,特别是前置相机效果很好,以前那款手机的前置相机失真比较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MX3用的富士通的芯片吗?效果确实很赞,特别是前置相机效果很好,以前那款手机的前置相机失真比较大。 ...

你看下“解读主流品牌手机相机背后的图像处理器”,对MX3有更多了解,体现了不少定制化设计的优势,你说的前置相机效果很好,估计就是所谓前后相机都用了同一块ISP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