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2输出到定时器捕获测脉宽

楼主(2013-12-02):
比较器设置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OMP, ENABLE);
        COMP_InitStructure.COMP_InvertingInput = COMP_InvertingInput_1_4VREFINT;        //dac1 or pb3
        COMP_InitStructure.COMP_OutputSelect = COMP_OutputSelect_TIM2IC4;                                //比较器输出映射到IC4
        COMP_InitStructure.COMP_Speed = COMP_Speed_Fast;
        COMP_Init(&COMP_InitStructure);
定时器2设置
        // 2 初始化TIM2参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 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2 , 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2 , TIM_TRGOSource_Update);

        // 3   初始化TIM2输入捕获通道
        //RI input capture register (RI_ICR)缺省是0,所以The standard AFs dedicated to
        //TIM2 are:PE12 or PB11
        //see page 341 of reference manual, PB11-->TIMx_CHx-->TIx-->处理-->ICx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去配置TI4/IC4        每个TIM都有IC1~4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选择输入端  IC4映射到 TI4上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_IC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 中断优先级分组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先占优先级2 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1                 //从优先级0 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TIM_ITConfig( TIM2,
                //TIM_IT_Update |
                TIM_IT_CC4,ENABLE
                );
        TIM_Cmd(TIM2,ENABLE );
不知那里错误, TIM2捕获不到比较器输出的信号, 我已将比较器设置成映射到TIM2 IC4

楼主:
没有人做个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我好象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设定中断, 并要有软件中断服务才行.

网友B:
捕获中断和溢出中断要区分

楼主:
定时器中断是有的,就是进不去,用外接中断信号是OK的,就是用比较器的输出信号不行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static uint16_t cnt=0;
        uint32_t value;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 TIM_IT_Update);
                GPIO_ToggleBits(GPIOB, GPIO_Pin_6);
        }

        if (TIM_GetITStatus(TIM2, TIM_IT_CC4) != RESET)
        {
                TIMCH_CAPTURE_VAL=TIM_GetCapture4(TIM2);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4);
        }
}

网友C:
以前没有遇到这个问题过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可以帮助解决一下   先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