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个降压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3-12-02):
输入是48vDC,电感后面的输出应该是资料上的15v,但是不知道原理,求助

网友A:
谷歌 关键字 串联稳压,自己研究下吧

网友B:
BUCK+三端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三端稳压

我知道是一个buck电路,但是不知道开关管的频率由什么决定的。希望在讲清楚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BUCK+三端稳压

我知道这是个buck电路,但是不知道频率由谁决定的,望再将详细点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