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线上的小突起

楼主(2013-12-02):
这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同想知道。

网友B:
磁夹,电路符号是一个电感,用于吸收线上的杂散辐射,用于控制EMI的传导骚扰辐射控制。

网友C:
学习了,一直以为是保护用的。

网友D:
这个就是磁环,里面是两个半环拼成的。材料类似某些变压器,色彩看起来灰黑色,似磁石,但不带磁,导磁。
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比较高的磁环。线从环中穿过。而有的线是穿过之后又绕回来再次穿过,当然绕的匝数多,电感效应就约大了。滤波的。

网友E:
磁环,EMC、静电都有作用

网友F:
电脑的主机和液晶显示器之间的数据连接线上也有两个类似的突起,靠近两头一头一个,是不是同样的东西,同样的作用?

网友G:
屏蔽磁环,消除电路中的高频毛刺用的,有的是把电线多绕了两圈,大部分都是块软磁铁。

网友H:
桌子上的字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桌子上的字怎么来的?

不知道,买的时候就有

网友H:
哈哈,我还以为你用什么东西印上去的呢

网友I:
USB线很容易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