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有朋友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求解释

楼主(2013-12-02):
各位大师朋友们:原子的板子, 用驱动PL2303,只驱动JLINK就可以了吧 ?我现在上电之后 选硬件仿真 ,   一到这个界面就出现这个 。紧接着就是软件关闭 ,  我都**了啊  ?  我是WIN32  都是以管理员权限运行的 ,  之前JLINK 也刷过机 ,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 有朋友们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 麻烦指点一二,十分感激。

网友A:
仿真器是山寨的吧,用稍微低点版本的MDK,版本高的会检测仿真器是不是正版的

网友B:
    JL2CM3.dll这个文件,用低版本的替换就行了,比如:MDK V4.12的。

网友C:
降低编译器的版本      不知道    是否能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花时间  好好看看

网友D:
建议楼主把文件替换下应该就行了 ,To ALlen

网友E:
刷JLINK**固件,用MDK5.0都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