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入捕获得到的值全部是零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12-02):
输入捕获得到的值全部是零是怎么回事啊?而且能捕获的频率好低啊……新手求指点。

网友A:
不是很了解这一块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高手的意见吧

网友B:
从响应中断到开始执行中断的第一条指令大约需要12个时钟周期。楼主可以详细请参考Cortex-M3的手册

网友C:
也许是配置问题

网友D:
没配置好CAP

网友E:
先仿真看下捕获寄存器有没有值。没有的话估计都没捕获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