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噪声过大,GPS天线靠近无**常工作

楼主(2013-12-02):
硬件情况:
主板包括CPU(主频:430M)、DDR(主频:340M)以及NandFlash,
gps板:采用现成模块,与主板独立供电。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GPS天线远离工作主板20cm,GPS正常工作,否则GPS天线存在严重干扰。另外,CPU低负荷运行时信号良好,正常运行程序后信号恶化严重。恳请高手帮忙分析辐射是否来源于DDR和CPU不合理的走线布局,是否会有其他信号影响GPS正常工作?另外请教如何优化CPU和DDR走线降低电磁辐射?

以下是频谱仪近场探测结果:
1、GPS天线+LAN作为近场探测探头,增益20db探测结果,噪声集中在1.5G范围

2、近场无源30M-3G探头,探测距离约5mm
a、cpu DDR管脚附近探测

b、DDR时钟信号

网友A:
由于GPS的接受灵敏度要达到-160dBm左右,频率1.575GHz,主板辐射干扰的倍频会影响到GPS的前端,解决方案,先用铜箔或锡箔做一个屏蔽腔做一下测试,看看那部分的影响最大,总的来所,晶体,电感,cpu,ddr附近都是影响很大的点。

网友B:
个人观点楼主采用“GPS天线+LAN作为近场探测探头”的测试方法并不准确,从近场探头的探测结果来看,GPS带外的噪声就很有可能已经导致GPS LNA饱和而产生了非线性失真,因此可以通过在GPS天线前段加入SAW的方式确定噪声的主要来源于倍频还是基波,进而确定改善方案

网友C(2014-01-11):
我的天,噪声都快到-20dB,这得多烂的设计才行。
我们的产品噪声超过-80dB都算干扰严重了,会严重影响GPS的精度和信噪比,我们还是1G的主频CPU。你这个板真是无语了。

网友D:
我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进展如何?

网友E:
试着对主板进行屏蔽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