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SPI数据读取问题

楼主(2013-12-02):
调试一个芯片与STM32的SPI接口时,遇到一个十分奇怪的问题。发送数据应该正常,接收数据出错。我在接收时读取的是寄存器内的数值,读出来的数据总是发生移位。比如寄存器默认值05E00000,我读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02F00000。SPI配置部分代码如下:
GPIOB:
          /* Enable GPIO clock for SPI_MASTER */
            RCC_APB2PeriphClockCmd(ADAS1000_SPI_GPIO_CLK | ADAS_SPI_GPIO_AF_CLK, ENABLE);

          /* Configure SPI_MASTER pins: SCK, MISO and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AS_SPI_SCK_PIN | ADAS_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ADAS1000_SP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MASTER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AS1000_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ADAS1000_SP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PI_MASTER pins NSS(PB.12) as GPI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AS1000_SPI_C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ADAS1000_SP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PI:
        /* Enable SPI_MASTER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ADAS1000_SPI_CLK, ENABLE);

        /* Configure SPI_MASTER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Clock is high when idle;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1Edge;// Data is shifted out on SDO on the falling edges of SCLK and sampled on the rising 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ADAS CS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SPI_Init(ADAS1000_SPI, &SPI_InitStructure);

SPI写入:
            /* Set the Chip select pin to low to begin transmission. */
            ADAS_SPI_CS_LOW;

        for(i = 0; i < BytesNumber; i++)
        {
            /* Wait for SPI_MASTER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ADAS1000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SPI_MASTER data */
            SPI_I2S_SendData(ADAS1000_SPI, data[i]);

        /* Make sure the byte was writted correctly */
            /* Wait for SPI_MASTER R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ADAS1000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ad SPI_MASTER data */
            SPI_I2S_ReceiveData(ADAS1000_SPI);
        }

        /* Set the Chip select pin to high to terminate transmission. */
           ADAS_SPI_CS_HIGH;

SPI读取:
            /* Set the Chip select pin to low to begin transmission. */
            ADAS1000_SPI_CS_LOW;

        for(i = 0; i < BytesNumber; i++)
        {
            /* Wait for SPI_MASTER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ADAS1000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 Send SPI_MASTER data */
            SPI_I2S_SendData(ADAS1000_SPI, 0x00);

            /* Wait for SPI_MASTER Tx buffer empty */
            while (SPI_I2S_GetFlagStatus(ADAS1000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 Read SPI_MASTER data */
            data[i] = (u8)SPI_I2S_ReceiveData(ADAS1000_SPI);
        }

        /* Set the Chip select pin to high to terminate transmission. */
            ADAS1000_SPI_CS_HIGH;

我觉得各方面的设置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可是为什么读取还是出错呢?请高手指点一下。一般来说,这是由于主机和从机CPHA设置为一样导致的。但是,如果我把设置改为SPI_CPHA_2Edge,则根本无法读出数据。被弄晕头了,请坛子的大侠指点。

网友A:
没用过STM32 SPI接收数据。
如果是相同单片机发送和接收 那 CPOL CPHA 设置一样一定没有问题,
如果是不同的单片机 用示波器看看状态吧。 就有我就遇到过CPOL CPHA 和常规表示不同的单片机

楼主:
不是单片机之间的发送和接收。是STM32通过SPI读取一个AD芯片的数据。时序如下图。我觉得按照时序图没有错,但就是数据会移位。网上还真没有搜到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