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L8023驱动磁保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官方资料上给出的电路图是这样的

如果系统突然断电我必须要给磁保持继电器一个关断的信号关闭磁保持;
我应该在输入端B加个电容在断电时候保持高电平关断磁保持继电器,
还是在单片机里加入掉电检测,在单片机耗尽电容电量前输出关闭信号,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果电压不稳的时候突然失压又马上回复,单片机就马上把磁保持给断了?
或者用别的更稳定的方法?
12V电源应该加多大的电容,能够使系统完成关断动作?

网友A(2013-12-03):
在单片机里加入掉电检测比较简单。
电压不稳的时候突然失压又马上回复,可用程序检测失压幅度和持续时间来判断是不是真的断电。
失压、断电、恢复通电如何动作,根据需要通过程序控制即可。

12V电源应该加多大的电容,根据继电器参数确定,要知道继电器释放时间和线圈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