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割板引线有多大影响

楼主(2013-12-02):
求教,最近在调一块电路,是在原板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割了板,引了线,结果发现触摸屏工作不正常了,但不是完全不能工作,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工作完全正常,采用外部电源供电时就不工作了,但其他模块工作正常

网友A:
请教,什么叫“割了板,引了线”?

网友B:
您那条引线,有经过哪些触摸线??

网友C:
先检查电源的纹波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什么叫“割了板,引了线”?

就是把原电路板布的线割断,引出来接到别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那条引线,有经过哪些触摸线??

没有,引的线与触摸屏无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把原电路板布的线割断,引出来接到别的地方

是电容触摸屏吗?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接电源以后从人体、手指、触摸屏、电路、电源到大地有了交流干扰的信号通路,电容测量会受到很大干扰,这和电源质量、电容检测算法、干扰幅度都有很大关系,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D:
跳线在大部分情况下不会影响原机功能,但可靠性会降低,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E:
如果没有把不该割的线割断的话,检查外供电电路和电流提供能力吧。正常来讲与割线的关系非常小,虽然也要考虑,但在这里按找查问题的优先级来说肯定不是最优先的。

网友F:
同意楼上的建议,看电源的供电能力,另外就是电源纹波

网友G:
电池哦供电电压多少?
你采用的外部电源供电电压时多少?

网友H:
这不就是“飞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不就是“飞线”吗?

是啊,打算看一下飞线后电源文波是否变大?现在发现如果在启动过程中采用电池供电,之后切换为外部供电,也是能工作的,应该是飞线对上电产生了影响,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电源的纹波参数。

纹波与没飞线的电路板,看不出明显差别,电路板放了几天,今天试了一下突然之间好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好了,之前又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