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拨码开关实现输出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楼主(2013-12-02):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给出前级电路和后级电路,还有系统资源情况。

网友B:
不是很理解你的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你想要问什么?

网友D:
如果理解成用拨码开关切换数据有效时是输出高还是低,可以在输出加一个反相器,拨到1的时候就短路反相器,否则反相器就会接入电路中,这样就可以切换状态了,易于新手理解,不过会增加成本,同时要考虑反相器能不能使输入与输出短路,如果不能就要增加匹配电路。专业点就是根据实际电路修改,比如在单片机里进行判断然后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理解成用拨码开关切换数据有效时是输出高还是低,可以在输出加一个反相器,拨到1的时候就短路反相器, ...

谢谢,我不是很明白“增加匹配电路”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说嘛,十分感谢!

网友E:
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呀?朋友!

说明白些,咱也学习一下。

网友F:
拨码开关一般作为输入,拨码ON/OFF时,GPIO的输入电平会跟着变化。
软件读取拨码开关的输入,根据高低电平来决定输出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不是很明白“增加匹配电路”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说嘛,十分感谢! ...

就是防止反相器输入输出短接时,从理论上看,反相器输入端为0时输出为1,如果你短接了,这时候输出的1会影响到输入,使输入为1,输出又会变为0,这就陷入了死循环。具体的芯片会怎样,我不清楚,不知道厂家有没有针对这个进行改进。我说的匹配电路就是防止上面的现象发生,如果厂家在芯片里集成了,你就不用再加上去了。以上纯粹个人见解,如有错误,望指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防止反相器输入输出短接时,从理论上看,反相器输入端为0时输出为1,如果你短接了,这时候输出的1会 ...

谢谢,我理解你的意思了,比如用74hc04非门输入输出直接短接会影响吗?还有,能给出一个匹配电路参考么,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拨码开关一般作为输入,拨码ON/OFF时,GPIO的输入电平会跟着变化。
软件读取拨码开关的输入,根据高低电平 ...

谢谢,若不用软件,使用硬件就想直接实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意思呀?朋友!

说明白些,咱也学习一下。

5楼回答得很清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