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形式的双电源给LM324供电,LM324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3-12-02):
LM324能正常工作吗,LM324只用来搭一个减法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用,见以前的开关电源就是用这种办法输出负压的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最好将其中一个电阻,换成稳压管,以保0点稳定。

网友D:
LS说得对,电阻分压稳定性不太好。
如果一定要这么用,分压电阻R1 R2要比负载电阻小,电容C1 C2大一点,稳定性会改善。

最好按LS所言,用一个7806稳压器,把+6V当GND,就是真正的正负6V双电源

网友E:
楼上的都是大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