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类功放负载阻抗不匹配会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3-12-02):
各位好,我现在要产生一个10多KHZ的正弦功率信号(最大时60W);现想用D类功放来做,因为对失真度要求不太高,而效率比较敏感。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负载不是恒定的,从1殴到数百殴变化的( 要求恒输出有效值),我现在知道输出阻抗变化肯定会影响输出电压有效值,我可以再添加一级测量反馈控制。以前没有做过,想请教,这样变化的阻抗会不会影响效率,或别的影响。。

11点多了睡不了,琢磨问题,各位同仁请多多指点

网友A:
不明觉厉!!!!!

网友B:
会影响,一般PA测试都是在1Khz测试效率的。喇叭是感性的不同频率对应不同的电抗。效率也因不能频率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测试试1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