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外包] 测距项目寻求高手解决。

楼主(2013-12-02):
价格:1 元

说明:A-R最长距离为30CM,最短距离为2~3CM,要测量出A到R的距离,当R向左移动时,A-R的距离相应变化。精度要求小于3mm.
          因场合要求不可以采用X,Y射线,其它方案可以采用。
          测量结果只要从串口打印出来那可。

          价格可以面议。

          QQ:64933886

网友A:
选择合适的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有超声波测距模块,不知您是否有兴趣,联系qq195545168

网友C:
楼主淘宝有你所想要的,呵呵

网友D:
用位移传感器吧

网友E:
“根据光的干涉原理,两列具有固定相位差,而且有相同频率、相同的振动方向或振动方向之间夹角很小的光相互交叠,将会产生干涉现象,如图所示。由激光器发射的激光经分光镜A分成反射光束S1和透射光束S2。两光束分别由固定反射镜M1和可动反射镜M2反射回来,两者在分光镜处汇合成相干光束。若两列光S1和S2的路程差为Nλ(λ为波长,N为零或正整数),实际合成光的振幅是两个分振幅之和,光强最大。当S1和S2的路程差为λ/2(或半波长的奇数倍)时,合成光的振幅和为零,此时光强最小。
激光干涉仪就是利用这一原理使激光束产生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由光电转换元件接收并转换为电信号,经处理后由计数器计数,从而实现对位移量的检测。由于激光的波长极短,特别是激光的单色性好,其波长值很准确。所以利用干涉法测距的分辨率至少为λ/2,利用现代电子技术还可测定0.01个光干涉条纹。因此,用激光干涉法测距的精度极高。
激光干涉仪由激光管、稳频器、光学干涉部分、光电接受元件、计数器和数字显示器组成。目前应用较多的有双频激光干涉仪。”
http://me.seu.edu.cn/jmp/jpkc2006/kczd/kc/chap_12/12_1_23.htm

网友F:
应该用超声波测量吧,我以前也接过类似的单子,在这里找到人做了,效果不错。

网友G:
你好!或许我可以弄的!
---------------------------------------
承接单片机、电路、机电液、软件项目开发
可靠的机电液计算机解决方案提供者—永珂科技工作室(QQ2531263726)
提供电子电路设计制作、单片机、无线电、机电液测控系统构建、工控、自动化、计算机软件开发、程序编写{包括VB VB.NET MATLAB等}等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