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Co-os可不可以在MDK编译环境子下移植到M0【已解决】

楼主(2013-12-03):
如题,有谁移植过了,在co-os的port.c中一直报错 ccRtos\portable\Keil\port.c(228): error: A1874E: Specified register list cannot be loaded or stored in target instruction set

这是工程文件夹

提示报错的地方为
   STMDB   R0!,{R4-R11}        ; Store r4-r11,r0 -= regCnt * 4,r0 is new stack
    LDMIA   R0!,{R4-R11}        ; POP (R4-R11),R0 += regCnt * 4
   ORR     LR, LR, #0x04       ; Ensure exception return uses process stack

网友A:
co-os   coocox 的liam QQ 809474246  coocox 的问题 可以直接联系他

网友B:
在OsConfig.h文件中,配置一下 芯片内核
/*!<
Defines chip type,cortex-m3(1),cortex-m0(2)
*/
#define CFG_CHIP_TYPE           (1)
应该配置为#define CFG_CHIP_TYPE           (2)

网友C:
先选对MCU,再使用代码生成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