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886功放板 求指导

楼主(2013-12-03):
最近想做一个功放系统,上图大家给指导一下。
打算自己腐蚀板子,所以尽量做的单面板,实在走不开就飞线了……
分别是功放板、28V电源板、12V电源板
求指导

网友A:
自己腐蚀,
尽量把铜皮加大,也就是板子空余的地方,不规则铺铜
这样腐蚀可以加快,
比如 L1 -Q1 那段 其他类似的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