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LVDSPCB走线

楼主(2013-12-03):
如图所连接线为LVDS信号,请问图1走线方式好还是图2走线方式好,或者还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和注意点,谢谢。

楼主:
两张走线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哪一种走线好点,谢谢

网友B:
觉得2比较 好

网友C:
2比较好吧,1的这种芯片焊盘之间如果短路了就太难整了,2的走线距离也比较近的说,可以稍微拉大点距离

楼主:
我通过软件阻抗设计100Ω,两条走线之间间距为0.1mm(两条线之间间隙),是不是很近啊

网友D:
蓝线 OK
红线 短路危险

网友D:
J1D是个接插件 干嘛不调整下引脚序号呢?

网友E:
差分线等长比平行更重要。所以第二种更好一点吧。

网友F:
这个图有点深奥啊。。

网友G:
你也可以从J11贴片的外边放过孔啊,这样就减少了短路的可能性

网友H:
1.是否为多层板?若有完整内层参考平面,建议表层极短扇出走内层;

2.如果为两层板,计算好阻抗,注意铺铜与走线间距,磁珠能放到bottom吗?
走在表层换层一次问题不大,做好差分线的对内等长以及差分线间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D:
J1D是个接插件 干嘛不调整下引脚序号呢?

J1D是个接插件,插的是A9核心板,没办法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H:
1.是否为多层板?若有完整内层参考平面,建议表层极短扇出走内层;

2.如果为两层板,计算好阻抗,注意铺铜 ...

此板为两层板,磁珠放到BOT面不方便生产,所以最好放在TOP面,
我根据阻抗计算软件算出阻抗为105Ω,走线宽0.254,间距0.127,这样可以吗?
你说的注意铺铜与走线间距是不是说每组差分线两边离铺铜距离相等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分线等长比平行更重要。所以第二种更好一点吧。

如图中差分线是保持磁珠两端走线各自等长,还是两端相加后等长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I:
第二种比较好,保持差分线等长阻抗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线 OK
红线 短路危险

走BOT层,每对差分线上就有两对过孔,我之前在网上看有人说最好最多只用一个过孔,这样有影响吗?因为方便产线生产磁珠只能放在TOP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线 OK
红线 短路危险

红线只是因为有短路危险就比蓝线差,还是有其他地方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蓝线 OK
红线 短路危险

红线是因为有短路危险才比蓝线差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差分线等长比平行更重要。所以第二种更好一点吧。

我在网上看,有人说要注重平行,如果要走等长线会不会出现阻抗不一致啊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现在结贴了

网友J(2014-01-20):
第二种好,请问楼主做板的效果怎么样呢?等长重要还是平行重要呢?LVDS信号线用的多粗,间距如何?我现在也准备画LVDS的板子呢,给点建议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第二种好,请问楼主做板的效果怎么样呢?等长重要还是平行重要呢?LVDS信号线用的多粗,间距如何?我现在也 ...

打样的PCB还没回来,等回来看效果后在分享,
LVDS走线间距要小于线宽,

网友K:
我也觉得第2种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