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关于覆铜与不覆铜的讨论

楼主(2013-12-03):
有些文档说覆铜好,那是把铜覆好了,覆不好,效果反之,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敷铜需要合理分块

网友B:
要区分考虑
1). 一般覆盖 考虑到PCB走线的保护

2).不覆盖 考虑散热 但也要放置铜线 生锈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敷铜需要合理分块

单点接地在不覆铜的电路板上,怎么处理?

网友C:
个人隔绝附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点接地在不覆铜的电路板上,怎么处理?

在接插件处单点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