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多孔安装孔

楼主(2013-12-03):
这种制作方式是否影响后面的布局、画线,
另种方式只做同样单一的孔,画线时放置过孔

网友A:
你说的是这种安装孔呀?这个就是直接在一个安装孔周围均匀的放上一些过孔。是在做封装的时候就放好的。所以是一个整体。用起来也没什么影响的。

楼主:
申明:本人使用的EDA是Cadence16.5,制作FOOTPRINT与PADS和DXP有区别,这类问题请ALLEGRO同行回答

网友B:
用Cadence16.3的同行表示版本太低,拒绝回答。

网友C:
这类孔 华而不实,
一圈小过孔删除

网友C:
allegro中会报错的。

网友D:
有几个孔就在原理图库里面定义几个pin,不得报错。一般大孔做成非金属孔,小孔做成金属孔,开pastemask窗,smt过回流会在上边上一层锡膏,起防滑和接地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几个孔就在原理图库里面定义几个pin,不得报错。一般大孔做成非金属孔,小孔做成金属孔,开pastemask窗, ...

谢谢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

别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