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塘的芯片质量问题

楼主(2013-12-03):
请教一下新塘的芯片质量问题,我一个同事用的是Nano100,结果1K的板子有20几块是坏的,换了芯片就好了,我自己也在用Nano130做一个项目,调试几块板子,其中就有一块是芯片问题,换了就好了,让我对项目中用到这个Nano130有点担心

网友A:
不会的 没有那么大概率坏的,
你是 什么情况? 具体现象   方便留下 联系方式 或者联系
新唐 一起分析下找到 原因  要找到 是板子问题 概率碰到-还是别的
021-62365999

网友B:
还是检查硬件问题,或者楼主上硬件原理图,芯片不可能有这么多损坏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没有那么大概率坏的,
你是 什么情况? 具体现象   方便留下 联系方式 或者联系
新唐 一起分析下找 ...

我那同事的问题我就不清楚了, 我调试的那块板子的问题是电流不对,比正常工作的电流大,控制LED灯那些没问题,但是屏的不能正常显示,测了一下信号,发现信号上有很大的毛刺,换个芯片就没这种问题了,屏也能正常显示了

网友A:
驱动 什么屏? 有没有不能显示的换屏试试?
哪根线上信号 毛刺。截个图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 什么屏? 有没有不能显示的换屏试试?
哪根线上信号 毛刺。截个图 呢?
...

不是屏的问题,我是用同一个屏试的,每根信号线都有,现在已经调试好了,没有图

网友C:
芯片一般没有这么大的损坏率好不好

网友D:
不明白 。不相信。

网友E:
水平差的人才会一来说是芯片问题,外围的东西有时候是自己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在实际的产品中肯定会遇到,但是靠换芯片就说是人家的问题实在是无语。 举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做一个打印机控制板,开始给的两个打印头就是没问题,但是小批量生产的时候就老是烧打印头,你换原来就就是没问题,烧了几个打印头后我依然**认为是我自己的问题,道理很简单,那么大的量就我有问题么?  后来经过努力还是找到了原因,往往是一些细节造成的,自己设计硬件考虑不全面,每批东西肯定有点离散性。

另外多句嘴,用单片机做控制,做点软件是个人就能搞出来(除非是非常蠢),遇到问题能不能过去才能体现一个工程师的素质,高手雍手只差就是那么一点,NANO

网友D:
用了4年的新唐的M0,支持过几百个客户,做过N多批次的新唐的TINY板发给研讨会,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的飘过。

网友F:
楼主,你买张彩票看看能中不,不可能啊,隔壁办公室有搞新唐的,貌似还行了,唉

网友G:
我最近在用新塘的N392xarm芯片,我感觉用户手册写的太简陋了,开发环境搭建有问题。新塘的工程师可以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4年的新唐的M0,支持过几百个客户,做过N多批次的新唐的TINY板发给研讨会,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的飘过。 ...

我之前没用过新塘的,MCU我也用过几款,基本上没有出现MCU的问题,就这款芯片有问题,我在调的时候,已经出现两次了,有一次电流不正常后,用手轻轻按一下芯片,电流更大...   ,虽然电路不是自己画的, 但是看了原理图个人感觉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感觉没问题并不一定是没问题哟,新唐应该不会弄一堆垃圾给你专用吧,有问题就去找问题嘛,片子出问题的几率不大哟

网友H(2016-03-07):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没用过新塘的,MCU我也用过几款,基本上没有出现MCU的问题,就这款芯片有问题,我在调的时候,已经 ...

按一按……,确定不是焊接的问题么?

网友I:
是不是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啊,或者pcb布线的问题

网友J:
产品设计问题。芯片如果有问题,那基本全部都有我问题。
芯片的BUG会有,但要做深入才能发现。

网友K:
我们用了几千块了吧,没说MCU出过问题的,NUC100,Cortex-M0的。除非是焊坏了

网友L:
楼主自己搞坏的吧,不会是隔壁来黑大新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