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L494的振荡频率能用电压调节吗

楼主(2013-12-03):
(无正文)

网友A:
通过RT脚可以调节TL494的振荡频率,但要注意起到调节作用的是RT脚流过的电流。

需要在RT脚上串联一个电阻,然后接到一路可调的电压上,当电压改变,流过RT脚的电流就改变,振荡频率就改变了。

楼主:
请问串联的电阻一般多大呢,RT脚对地接的电阻还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