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输出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3-12-03):
如题:由555定时器组成的多谐振荡器,当反馈点从输出口"3管脚OUTPUT"反馈和从“7管脚DISCHARGE”反馈时,输出的频率不一样,在这里频率为什么不一样,我找了些资料,他们的 高低电平是相同的,只是当充放电的C较大时,用7管脚反馈好些好一些,相面贴出我仿真的两种情况:
当反馈点是3脚输出口时的图形:

当反馈点是7脚时的图形:

可以看到这两种情况下周期是不一样的,按照公式计算的话,频率是第二种情况,但为什么当反馈点改变后,这里的周期相差这么多,有10倍左右,在第一种情况中,实物电路中的周期和仿真的是一样的,也就是认为这种方式是可行的,那这种情况下的频率计算方式是怎么样的呢?希望大家帮我指点指点!!

网友A:
   "从输出口"3管脚OUTPUT"反馈":R2是电容充放电的电阻,R1可以不要。“从“7管脚DISCHARGE”反馈”:R2是电容放电的电阻。楼主对电路没有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