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65

楼主(2013-12-03):
再论“戴维南”(对偶为“诺顿”):

这是个线性有源单端口网络的等效问题,条件在相关帖子中已经给出,引一下:
先把条件给全了,1)黑匣子里是个线性电路(如线性电阻和线性受控源组成的电路网络),2)含若干个独立源(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源)Ui和Ij,3)黑匣子有一个单端口P。

1)先给出“戴维南”形式的推导

在端口上加入一个电流源Ip。由叠加原理,端口电压为

    Up = Ip R + ∑Ui Ai + ∑Ij Rj

其中R、Ai和Rj都是与Ip无关的系数。令∑Ui Ai + ∑Ij Rj = U,则有

    Up = Ip R + U

这就是戴维南等效,其中U为开路(Ip=0)时所测电压,而R是令内部独立源都为零(∑Ui Ai + ∑Ij Rj = 0)时所测的电阻。需注意的是,R可以是负的。

2)再给出“诺顿”形式的推导

在端口上加入一个电压源Up。由叠加原理,端口电流为

    Ip = Up G + ∑Ui Gi + ∑Ij Bj

其中G、Bi和Gj都是与Up无关的系数。令∑Ui Gi + ∑Ij Bj = I,则有

    Ip = Up G + I

这就是诺顿等效,其中I为短路(Up=0)时所测电流,而G是令内部独立源都为零(∑Ui Gi + ∑Ij Bj = 0)时所测的电导。同样需注意的是,G可以是负的。

3)对偶关系

“对偶”是个常见的关系(如电阻和电导),这里的“戴维南”和“诺顿”便是一例。由相关的推导就看得非常清楚。

根据“戴维南”形式

    Up = Ip R + U

显见有

    Ip = Up/R - U/R

对比“诺顿”形式,有

    G = 1/R

    I = -U/R

注意其中的负号。

同样可以由“诺顿”推出“戴维南”。

4)奇异点的处理

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譬如R=0或G=0如何处理?简单得很,按极限方法处理(不熟悉者,看《高等数学》)。

“戴维南”形式的奇异点处理,即R→∞。

    Up = Ip R + ∑Ui Ai + ∑Ij Rj

可知,必然有∑Ui Ai + ∑Ij Rj → ∞(U→∞),否则Up→∞(所测电压必须是个有限值才有意义)。两边各除R得

    Up/R = Ip + (∑Ui Ai + ∑Ij Rj)/R

当R→∞时有

    Ip = -lim[R→∞](∑Ui Ai + ∑Ij Rj)/R = I

即此为一个理想电流源。按“戴维南”的对偶“诺顿”的说法,便是

    G = 0

    I = Ip  (直接测电流所得)

类似可以处理“诺顿”形式的奇异点,即G→∞。

其实,只要你知道0和∞原本就是一对“对偶兄弟”的话,也就不会大惊小怪的了。

网友A:
膜拜一下

网友A:
借贵宝地问一个问题,我用万用表的DC档测量高频的方波信号,万用表显现的数值很稳
那么请问万用表的DC当测量信号时,测量的是电压的平均值还是有效值,

DC平均值,AC RMS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贵宝地问一个问题,我用万用表的DC档测量高频的方波信号,万用表显现的数值很稳
那么请问万用表的DC当测 ...

建议,自己用信号发生器(基本的仪器应该都具备)给出个已知的信号,再用万用表的DC档测一下。然后自己计算验证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自己用信号发生器(基本的仪器应该都具备)给出个已知的信号,再用万用表的DC档测一下。然后自己计 ...

谢谢你的提示
我刚才按照你的说法用函数发生器输出一个幅值10V的正弦波信号,1k‘,用fluke万用表测量值为5.151V,值基本不漂
那么万用表的DC档测量的应该是电压的平均值
想想也应该如此,DC档是有正负的所以应该是平均值,而有效值是没有正负的
那么再想向楼主请教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直流电压里面叠加有交流分量,怎样才能将其电压精度测量准确
1、所谓的电压精度应该是和“额定电压”比吧,那就是输出电压的最大最小值要和此电压的有效值还是平均值相比?
2、对于这种高频的交流信号,我用万用表测出来的是个稳态值,示波器能又只能看到10mV级别的

那么对于这种毫伏级的交流信号怎么能将其测量准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提示
我刚才按照你的说法用函数发生器输出一个幅值10V的正弦波信号,1k‘,用fluke万用表测量值 ...

先抛开所谓的“有效值”和“平均值“,单看你所说的那个“直流电压里面叠加有交流分量”,这其实就是个叠加信号。测量叠加信号,可以将其换个“坐标”看,譬如频域。这里就是个直流分量叠加单谐交流分量的信号。你用万用表的DC电压档测量所得就是其直流分量(平均值),而采用示波器看到的则是其交流分量(时域)。若用频谱仪看,则是两条频域上的谱线。这些都是测量,包括用示波器直接观看其交直流信号的叠加(含直流测量)。

如果要测量交直流叠加信号中的交流部分,且认为信号过小,可以通过滤波(如高通或带通)分离出交流信号后适当放大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抛开所谓的“有效值”和“平均值“,单看你所说的那个“直流电压里面叠加有交流分量”,这其实就是个叠 ...

谢谢您的回复
那请问如果就是想测量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精度,用什么仪器测量呢
难道我先用万用表测量其平均值,再用示波器看其波形,然后积分算出来
有没有高级一点的仪器呢
另外,就说开关电源的精度,是跟谁比呢,是跟有效值比还是跟有效值比
像你说的将小信号放大,则要搭建一个放大电路,要确认你放大电路的工作正常,那你肯定要通过测量前后级的信号啊,这是一个**和蛋的问题啊

秀才遇上兵(*^__^*)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那请问如果就是想测量一个开关电源的输出精度,用什么仪器测量呢
难道我先用万用表测量其平 ...

简单地回答一句:

检测仪器的仪器不是通常所看到的那些常规仪器,其有更高的标准。具体可以了解一下“计量标准”。

按现代物理的水平,“**和蛋的问题”已不复存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地回答一句:

检测仪器的仪器不是通常所看到的那些常规仪器,其有更高的标准。具体可以了解一下“计 ...

谢谢lz的回复,小弟本科就是学物理的,半路出家学电子了,基础太差所以问的问题可能比较2望多包涵,
能否推荐一下书籍名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贵宝地问一个问题,我用万用表的DC档测量高频的方波信号,万用表显现的数值很稳
那么请问万用表的DC当测 ...

普通的数字万用表(双积分法)测量的是平均值,实际需要有效值,所以针对50hz正弦波,将有效值测量结果乘以一个系数,读数是有效值,但对于其它波形就会有一个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lz的回复,小弟本科就是学物理的,半路出家学电子了,基础太差所以问的问题可能比较2望多包涵,
能否 ...

学物理的应该更能明白这些道理。至于书么,建议先从《电路分析》入手。

网友C:
酱油启示录。。。。

网友D:
失望,距离上次争论一个多月了,一点思考都没有,仍原地踏步。
1.三个条件并不全.
2.地球人都知道,单用叠加原理是根本不能证明戴伟宁定理的。
不过老抽这两下子能忽悠倒论坛六成半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望,距离上次争论一个多月了,一点思考都没有,仍原地踏步。
1.三个条件并不全.
2.地球人都知道,单用叠 ...

风凉话少说,给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才是....

别和那谁似的,尽说些没用的东西。“半仙”,OK?

楼主:
既然都到齐了,那就引一下吧:

https://bbs.21ic.com/icview-631028-1-2.html

网友D:
模棱两可的暧昧回答没法辩论,
只要你一句话:15楼两点你认不认?直接用Yes或no给出清晰简洁明了表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棱两可的暧昧回答没法辩论,
只要你一句话:15楼两点你认不认?直接用Yes或no给出清晰简洁明了表态。 ...

“1.三个条件并不全.”

既然认为条件不全,请给出“充分”条件。

“2.地球人都知道,单用叠加原理是根本不能证明戴伟宁定理的。”

同“1”。

其他的都是废话!

网友D:
用戴维宁定理来证明戴维宁定理,亏你老抽能想的出这个捷径。
这样要行的话,相当于物理学中,人可以把自己拖举起来一样。

老抽还是玩哲学吧,那东西怎么扯都不会错。

网友D:
:说个你根本没意识到的问题:与求输入/出阻抗不同,这里的端口测试电压/流源可不是随便就能加,想加就能加的。
证明讲究逻辑严密性,可不是自家菜地,想种萝卜就种萝卜,想种土豆就种土豆。。。

网友E:
老抽若是早生200年,戴&诺定理肯定不会分开提出,当然也不会叫戴或诺的,猜测可能叫H氏或酱醋大律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戴维宁定理来证明戴维宁定理,亏你老抽能想的出这个捷径。
这样要行的话,相当于物理学中,人可以把自己 ...

“戴维南-诺顿”=“叠加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个你根本没意识到的问题:与求输入/出阻抗不同,这里的端口测试电压/流源可不是随便就能加,想加就能加的 ...

这个还真能加....

注意,所加源大小是可随机应变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戴维南-诺顿”=“叠加原理”???

完了,老抽老矣,反应明显迟钝。
请问:你凭什么上来就把黑匣子等效成源加R?依据何在?再着,如果这样干都行,下面的证明是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了,老抽老矣,反应明显迟钝。
请问:你凭什么上来就把黑匣子等效成源加R?依据何在?再着,如果这样干 ...

这个“黑匣子”(黑箱)可是那谁在“土话”中提出的,只是顺手引一下而已。严格说,应该是“含源线性网络”,内有基本线性元件、线性受控源和独立源。按叠加原理分解,自然便得R和源。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能加....

注意,所加源大小是可随机应变滴。

这个确实能加,但需要证明,这个活早在45年前就有人干过了,你只需在证明中说:Acoording toXX定理。。。

网友D:
刚才扫了一眼,发现第4点的处理更是胡扯霸道,舞蹈他人。
**儿伙夫定律都违反了,对偶定律还能成立,搞笑。

老抽还是转心去同僚版写酱油娱乐系列吧。

网友D:
请:皮之不存,毛将燕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才扫了一眼,发现第4点的处理更是胡扯霸道,舞蹈他人。
**儿伙夫定律都违反了,对偶定律还能成立,搞笑。 ...

    Up = Ip O(R) - I O(R)

     Up/O(R) = Ip - I

     I = Ip - Up o(R) = Ip

懂吗?

还“**儿伙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皮之不存,毛将燕附!?

跟那谁似的,没半点实货....

网友E:
拿端口去证明戴维,倒过来还差不多;P

网友D:
笨死了,提醒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哪错了还不知,就弄个公市推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笨死了,提醒一下还没反应过来,哪错了还不知,就弄个公市推着玩。。。

这是“实货”??

楼主:
再玩几个式子,基本是中学水平。当然了,让它动起来(譬如极限什么的),那就得大学了。

Uo = [Rl/(Rs + Rl)] Us
     = [Rl/(1 + Rl/Rs)] Us/Rs

Io = Uo/Rl
     = [Rs/(Rs + R1)] [Us/Rs]

-----------------------------------------------------

Io = [Gl/(Gs + Gl)] Is
     = [Gl/(1 + Gl/Gs)] [Is/Gs]

Uo = Io/Gl
     = [Gs/(Gs + G1)] [Is/Gs]

网友D:
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一头扎进公式出不来,会导致推出许多看是合理,实际荒谬的结论的实例。
再次证明人不应该做数学的奴隶,应该反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一个极好的说明一头扎进公式出不来,会导致推出许多看是合理,实际荒谬的结论的实例。
再次证明人不应 ...

废话,给点实的!

譬如,“荒谬”在哪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废话,给点实的!

譬如,“荒谬”在哪里了?

点拨三次都没反应过来,俺也不难为你了,要不你中午吃饭无味。

对于极限情形,R为零或无穷,则戴伟南或诺顿,二者只能存活一个夭,另个夭折。
否则外加v或i必定违反**儿伙夫定律。

在此二选一情形下,谈对偶,是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问题?

你的问题,前提条件都不成立了,定理自然不能用了,但你还继续用定理的结果推公式玩,是不是走火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拨三次都没反应过来,俺也不难为你了,要不你中午吃饭无味。

对于极限情形,R为零或无穷,则戴伟南或 ...

还以为是什么“荒谬”,没学好数学啊!虽然是不出所料,但也还是有点惊讶,因为曾经号称玩过“复变”。

当然,现实中是没有“0”和“∞”滴,没那数学头脑自然就只能止步于此了。

网友D:
问题跟现实世界有没有0和无穷没有任何关系,别转移话题来护头。

楼主贴别删,让后人瞻仰负担大学老师在极限情形下,对戴伟南和诺顿进行相互转化的神奇推导过程,让懂行的人来评判到底谁个在不负责任胡扯!

网友D:
补充说明:上面所说的不存在,指的是理论上不存在。而不是某人歪解的现实中不存在。

网友E:
咱对2个世纪前先师的定理,只能仰观不敢俯察,只能土俗地理解应用而不敢展开了说全了,还是恁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跟现实世界有没有0和无穷没有任何关系,别转移话题来护头。

楼主贴别删,让后人瞻仰负担大学老师在极 ...

简单一问:

理想绝缘体的电阻和电导各是多少?
理想导体的电阻和电导各又是多少?

呃,这好像是“两问”了....,其实还是一个问题。

别告诉我是“不定”。这就是理论!

楼主:
楼主贴别删

放心,这不是我的习惯。

网友D:
假设Voc等于1V,外加v等于2V,那么这两个电压源并联后为几伏特?同样,1A和2A串联是几安?
老抽要能回答出来,俺就承认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假设Voc等于1V,外加v等于2V,那么这两个电压源并联后为几伏特?同样,1A和2A串联是几安?
老抽要能回答出来 ...

这个还真能加....

注意,所加源大小是可随机应变滴。

这没看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能加....

注意,所加源大小是可随机应变滴。”

无语了。。。你还能不能再外行点?
激励e与响应r关系r=eH中,老抽发明了e只能取某个特定值。。。

楼主:
看了这句
这个确实能加,但需要证明,这个活早在45年前就有人干过了,你只需在证明中说:Acoording toXX定理。。。

还以为明白了。原来是根本没明白....

算了!

楼主:
如果是能给点有价值的异议,可以继续扯。否则,就此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这句

还以为明白了。原来是根本没明白....

把证明一般情形下,即非零或无穷,所用手段混淆到极限情形,这是不是耍赖?

网友F:
感觉参与这些讨论的人都比较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证明一般情形下,即非零或无穷,所用手段混淆到极限情形,这是不是耍赖? ...

当然不是,理论就是如此....

况且,所加源也不是无穷,无穷的是内设等效源(注意,其内阻也将是无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参与这些讨论的人都比较闲。

研究理论的,一般都比较闲....,不,严格说来应该是衣食无忧。当然,这必须有其他“不闲”支持,这是你看不到滴。

楼主:
关键问题是:这些人一旦衣食无忧了,就不干正事了,天天就是玩了。

这话说得过了....

正事还是必须干滴,有时候“玩”也是不能少滴。

楼主:
言归正传,最后给个“几何”解释:

所谓“线性含源单端口网络”,分解为

1)线性——直线。注意,严格而言应该是过原点直线。

2)含源——可以不过原点。

3)单端口——单一独立的U~I关系(电压~电流坐标)。

这说的其实就是U~I中一根直线。需注意的是,条件2(含源)其实是个“负面”条件,增加了自由度。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表达了,横看不舒服那就竖着看。横竖还是那条直线,只要其存在即可。

网友D:
俺也总结陈述:
1.极限情形下,戴/诺之间不存在相互转换一说。
2.关于定理证明。许多书中仅有粗糙证明,严格证明我仅在贝尔实验室一大牛所写上看过。
3.所谓3个条件,实际使用时不具备可操作性。满足这3个条件却无法用戴或诺表示的例子不难举。
根据经验,多说无益,啥收获也没有,倒贴了6M手机流量,月量的五分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也总结陈述:
1.极限情形下,戴/诺之间不存在相互转换一说。
2.关于定理证明。许多书中仅有粗糙证明,严格 ...

“总结”是件好事,但得有点实货才有价值。

“1.极限情形下,戴/诺之间不存在相互转换一说。”

给个简单例子,仅说明一下什么是极限形式:

设有一理想电流源Is,并联一个电阻R。按戴维南等效得,Rt = R,Ut = Is R。令R→∞,即O(R)(O()表示等价无穷大量),则有Rt = O(R),Ut = Is O(R)。由“戴维南”和“诺顿”的对偶关系,得In = Ut/Rt = Is,Gn = 1/Rt = 1/O(R) = o(1/R) = 0。这就是理想电流源的诺顿等效。

“2.关于定理证明。许多书中仅有粗糙证明,严格证明我仅在贝尔实验室一大牛所写上看过。”

可惜,等于没说。

“3.所谓3个条件,实际使用时不具备可操作性。满足这3个条件却无法用戴或诺表示的例子不难举。”

简要强调一下,线性含源单端口网络有解则必有戴维南-诺顿等效。

网友D:
不扯喽,无非两种心理:1.装疯卖傻。通过争论,心理已经明白了,但继续假装不懂。定理都已经不存在了,却继续使用定理的结论,不是牛人断无此魄力。2.真的年老体衰,反应不过来了。
无论那种心理,继续扯都是浪费手机流量。
再者,自己明白相关知识的前因后果就行了,没必要以争论的形式强迫别人也明白。
顺便提醒:研究什么东西,绝不能就知道翻课本或是百度。事先应该能大致判断哪儿有宝藏,哪儿有垃圾,否则抱扎信息中海量浏览会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扯喽,无非两种心理:1.装疯卖傻。通过争论,心理已经明白了,但继续假装不懂。定理都已经不存在了,却继续使用定理的结论,不是牛人断无此魄力。2.真的年老体衰,反应不过来了。
无论那种心理,继续扯都是浪费手机流量。
再者,自己明白相关知识的前因后果就行了,没必要以争论的形式强迫别人也明白。
顺便提醒:研究什么东西,绝不能就知道翻课本或是百度。事先应该能大致判断哪儿有宝藏,哪儿有垃圾,否则抱扎信息中海量浏览会浪费时间。

原来是这货色....

楼主:
看来,“半仙”之称呼也太抬举了。

网友G:
俺对这些 公式过敏

网友H:
言归正传,最后给个“几何”解释:

所谓“线性含源单端口网络”,分解为

1)线性——直线。注意,严格而言应该是过原点直线。

2)含源——可以不过原点。

3)单端口——单一独立的U~I关系(电压~电流坐标)。

这说的其实就是U~I中一根直线。需注意的是,条件2(含源)其实是个“负面”条件,增加了自由度。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表达了,横看不舒服那就竖着看。横竖还是那条直线,只要其存在即可。

感觉用几何的“直线”理解电路的线性定义有问题,至少是有误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感觉用几何的“直线”理解电路的线性定义有问题,至少是有误解。

老抽的“几何”带引号,其实是指代数中的函数与图形——这一点咱是理解的

095总有出人意料的东西,这会儿带了什么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用几何的“直线”理解电路的线性定义有问题,至少是有误解。

“线性大师”光临,不胜荣幸....

“大师”面前,得换个角度说说了。

线性——即一次式(或方程),这可以由KVLKCL和理想器件的线性VCR确定。最终的形式为

    AX = B

其通解为上述方程的齐次(AX=0)解加某一特解,其中齐次解集为A的零空间(线性空间)。一维线性空间就是一条过原点的直线;二维线性空间则是过原点的一张平面;三维以上自己想象吧。所以,一般把线性空间称为过原点的“平直空间”。齐次解空间加上个特解其还是“平直”的,所以就统称为“直线”了。

齐次解空间加上特解后就不一定过原点了,可能交于某一坐标(譬如,U或I)。将特解重新定位在相应焦点上,则可得到不同的简化表示(譬如,U上的戴维南等效和I上的诺顿等效)。其实,除了可定位于坐标焦点上外,还可以任意地确定一个特解作为其“支撑点”,那就是所谓的混合(H)等效(内含内阻、电流源和电压源)。

题外话,线性系统是早已经被完全研究透了的东西,若这都玩不转的话,非线性就别谈了。而振荡器恰恰就是个非线性系统。

网友H:
回楼上两位。
我想指出对线性更完整的理解。“直线”不是对电路线性描述的全部。
下图对线性电路的定义,来自《Electronics Engineers’ Handbook》,Donald G. Fink:

末段翻译:
对线性的特征有不同的描述,其中之一描述如下:如果一个电路或者电路元件对输入f1(t)的响应是g1(t),对输入f2(t)的响应是g2(t),这里f1(t)和f2(t)是任意函数(包括任意幅度),如果电路对f1(t)+f2(t)的响应等于g1(t)+g2(t),这个电路就是线性的。上述说明也是迭加原理的例子。
第二个图是对上述线性电路性质说明的示意,也是测量功放线性度的双音(双信号)测量法示意图。输入“+”号方框是功率合成器,将两个输入信号(含有不同频率、功率变量)合成,在合成器输出端口输出;放大器输出是其输入的响应,虚线箭头是非线性的互调产物。如果电路是线性的,则输出没有虚线。
其他对线性的描述有(手头没有出处):如果电路是线性的,对于电压电流的变化,1.元器件的参数不变;2.输出响应没有额外的产物。这与上面的描述是一致的。
一般所谓的U-I关系“直线”,表达的常指元件参数不变。如果把“直线”的线性要求扩展到其他响应曲线,比如要求传输特性曲线必须是“直线”,就会偏离线性电路的定义,出现错误。电路的线性与否,还需看是否有非线性产物,以此可以判断元器件参数是否改变了。在我的广义S’参数仿真中,增益的非直线变化,并不意味着电路一定是非线性的。S’公式是由线性矩阵推导出来的,无需网络、电路元器件参数的改变和非线性的介入。

纯数学定义判断,在工程中并不总行得通。数学专业的需要在应用中取舍、发展。

楼主:
如果一个电路或者电路元件对输入f1(t)的响应是g1(t),对输入f2(t)的响应是g2(t),这里f1(t)和f2(t)是任意函数(包括任意幅度),如果电路对f1(t)+f2(t)的响应等于g1(t)+g2(t),这个电路就是线性的。

这就是“叠加原理”。

其实,那玩意儿,本人是早就说过。既然重提,那就重申一下:

所谓线性,分两块内容

1)线性空间——由某组基所“支撑”(线性组合)的一个集合。

    {x : x = a1 b1 + a2 b2 + ... + an bn}

2)线性变换——维持线性组合形式不变的映射。

    f(c1 x1 + c2 x2 + ... + cn xn) = c1 f(x1) + c2 f(x2) + ... + cn f(xn)

由此,变化出一系列的理论,参见《线性代数》。

理想线性电路(就是符合KCL、KVL、线性VCR)其实就是个线性方程,服从《线性代数》的所有理论基础。

还是建议,看点基础理论的书籍(包括数学基础方面的)。

网友E:
老抽这些至少还是公众认可的,那个广义的,S一撇的却是杜撰的

网友I:
实际上,线性运算没有那么复杂,我小学里学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就是线性运算。

网友H:
“老抽这些至少还是公众认可的,那个广义的,S一撇的却是杜撰的”LGZ2006
说S’是杜撰的,讲这话可不负责任。

S’知道的人不多,搞过应用的就更是少之又少了(在国际上也是这样)。S’一般在软件的后台运行。八几年时,我们进口了据说国内第一台hp8753A矢量网络分析仪,仪器上只有50欧的阻抗圆图。后来一位教授给惠普提建议,在仪器中加入广义散射参数的转换功能,即增加S’参数运算功能。不知道该建议起没起作用,后续型号的8753就增加了Z0=50和75欧的选项,用50欧硬件测量系统,可以输出50欧和75欧的结果。
我经常强调“特例”,即提醒注意结果的条件。所谓线性增益的“直线”关系是有条件的。在电路、网络元器件参数不变和固定源阻抗和负载阻抗的基础上,在一定范围内改变源输出幅度,线性电路的增益会不变,即线性增益与直线挂钩。
但是,S’仿真的条件是,源阻抗改变了,尽管网络元件参数没变,增益会改变。随源阻抗的变化,线性增益会是曲线,在新条件下,再用旧判据就不对了。这个弯一定要转过来。
AX=B,数学上考虑电路模型和各部分的条件了吗?不考虑条件的差异,这种粗糙的分析方法如何服人?
线性定义的重点在于不产生额外的产物。这既是数学的结论,也是工程鉴定的手段。工程中不光要知道元器件参数不变是线性的条件,还要关注鉴定的手段。这也是纯数学跟工程的区别之一。
常见HWM叫人去看书。其实,读书的深度要适可而止。已知的定理、原理是可数的,搞电路经常要作的,是理论与实际的对号入座。新问题的出现是无穷尽的,对号入座也就永无止境。所谓的经验,“经历”是共性,水平的差异主要在:(经历+对号)程度的区别上。拿个剧场票对上个厕所号是常有发生的,搞实际工作的对这些都会习以为常,因此对待不熟悉的问题,一般会持开放的心态去探索,为寻求正确的方向和改进留下空间。加强“对号”的实践,是我对HWM的建议。当然了,也是适可而止,毕竟大家的方向不同,精力都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抽这些至少还是公众认可的,那个广义的,S一撇的却是杜撰的”LGZ2006说S’是杜撰的,讲这话可不负责任 ...

“大师”,扯到此已足矣,不必再继续....

不过呢,最后还是提醒一下:

但是,S’仿真的新条件是,源阻抗改变了,尽管网络元件参数没变,增益会改变。随源阻抗的变化,线性增益会是曲线,在新条件下,再用旧判据就不对了。这个弯一定要转过来。

那已经打破了线性条件,基本就别再在线性范畴中扯了。

AX=B,数学上考虑电路模型和各部分的条件了吗?不考虑条件的差异,这种粗糙的分析方法如何服人?

条件那是非常滴充分,具体前面已经阐明。AX=B这个基本的式子,那可是“线性”的基础,丝毫没有任何滴含糊。

提醒之后,再给个建议:

先把“线性”玩好了再说,起码的让人感觉还是那么回事儿。之后再名正言顺滴玩非线性,那里的空间大着呢。

网友H:
改变源阻抗,那已经打破了线性条件,基本就别再在线性范畴中扯了。

看不出你对S'参数有多少了解就在那里评论。源阻抗和输出端口阻抗是线性网络的外部设置,不属于该网络,哪个线性条件被打破了?违背了哪条线性定义了?源阻抗的变化可以通过设置电位器,形成阻抗可变的戴维南等效源。变一步电位器,设置一个端口条件,计算一次S'参数。这每一步怎么出了线性范畴?

再说AX=B。还是那句话,你不了解S'参数。S'参数的矩阵运算方式与S、Y、Z等没有区别,都符合AX=B的基本式子。了解了AX=B,对于搞工的来说不算完,还要将具体的条件代入公式,例如,既要代入源的幅度,也要代入源的阻抗,正确的代入才能有正确的结果,这不是只停留在AX=B形式上就完了。在与你的交流中,我感到你不屑于分析具体条件不同带来的问题和结果,只浮在表面,分析具体问题经常出错,经不起检验,在面对新问题上,缺乏严肃的研究态度。我认为,你没有玩好“线性”,对于具体的条件差异带来的结果的差异没有像样的分析,越来越让我感到不是那么回事,我为你感到惋惜。

如果我说的不对,欢迎举具体问题反驳。

楼主:
源阻抗的变化可以通过设置电位器

算了,我已经五体投地了....

此外,那AX=B(线性方程组)都不认识,还能说什么?

至于S,可以告诉你的是,一般的振荡器分析完全无需使用什么S参数矩阵,虽然本人也玩射频。

楼主:
好了,此与本帖无关,不再讨论。谢谢!

网友H:
"源阻抗的变化可以设置电位器”,指的是可以模拟可变的源阻抗,由此的计算就是S'计算,可以进而了解S'参数。仿真中,将R01作为变量,每一步计算就是类似变电位器进行的。

此外,那AX=B(线性方程组)都不认识,还能说什么?
至于S,可以告诉你的是,一般的振荡器分析完全无需使用什么S参数矩阵,虽然本人也玩射频。

真是无语,不认识AX=B是线性方程组?不知道仿真都是用的线性方程的矩阵运算?你的辩论就是建立在如此的判断上?
S参数没什么高深的,只是工具的一种,用不用不是问题,出正确结果才是目的。真惊讶这种逻辑推理方法。也玩射频,讨论具体问题无法聚焦深入下去,真是难以理解。

再次强调,我在这里的发言要指出的是对“线性”定义的完整理解。完整,需要注意分析的条件。

网友I:
电工最近有新鲜的理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源阻抗的变化可以设置电位器”,指的是可以模拟可变的源阻抗,由此的计算就是S'计算,可以进而了解S'参数 ...

好吧,无论如何还是感谢你的参与,再见!

网友J:
温习了一下,顶顶

网友E:
又一位力图对定义进行最完整表述者
年轻人太浮躁,基本电路都不太清楚,光想着走高端路线了
SYZ确是如出一辙,可若是“我的、广义的、再加一撇”,可就没人敢恭维了

网友D:
68楼第一图的最后一句严格说是错的,线性和叠加是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不合适,犹如把钱和*币混谈一样。

修改:仔细想想,那样说似乎没问题,69楼第一句应该是错的。

楼主:
本来是不想再理会的了,回头再看了一下,觉得有义务对此“奇葩”至极的东西表明一下态度。在此,稍加展示:

1)“如果一个电路或者电路元件对输入f1(t)的响应是g1(t),对输入f2(t)的响应是g2(t),这里f1(t)和f2(t)是任意函数(包括任意幅度),如果电路对f1(t)+f2(t)的响应等于g1(t)+g2(t),这个电路就是线性的。

这不就是

    g(c1 f1(t) + c2 f2(t)) = c1 g(f1(t)) + c2 g(f2(t))

这很新鲜吗?《线性代数》没学过?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同一个t。为何?自己考虑。

2)“一般所谓的U-I关系“直线”,表达的常指元件参数不变。如果把“直线”的线性要求扩展到其他响应曲线,比如要求传输特性曲线必须是“直线”,就会偏离线性电路的定义,出现错误。

这都能“扩展”,实在是相当的....,不说了,看前面的那个注意事项吧。看懂了就明白了。

3)“电路的线性与否,还需看是否有非线性产物,以此可以判断元器件参数是否改变了。

既然是线性了,还能产生非线性产物,什么逻辑?

4)“在我的广义S’参数仿真中,增益的非直线变化,并不意味着电路一定是非线性的。S’公式是由线性矩阵推导出来的,无需网络、电路元器件参数的改变和非线性的介入。

这个若成立,绝对能得“非逻辑”数学奖。

5)“但是,S’仿真的新条件是,源阻抗改变了,尽管网络元件参数没变,增益会改变。随源阻抗的变化,线性增益会是曲线,在新条件下,再用旧判据就不对了。这个弯一定要转过来。

这就不是一般水准上的“奇葩”了。阻抗如果是独立时变的(不依赖于电流或电压)则还是线性的,显然作为一个独立的振荡器(单端口)这是不可能的。

6)“AX=B,数学上考虑电路模型和各部分的条件了吗?不考虑条件的差异,这种粗糙的分析方法如何服人?

电路,无非就是KVL、KCL、VCR,受控源和独立源,表达为数学形式就是一组方程。而若VCR和受控源关系都为线性,则所得就是一组线性方程,即AX=B。这都不明白,当初上学干吗去啦,难道压根就没上过学?

7)“线性定义的重点,在于不产生额外的产物。这既是数学的结论,也是工程鉴定的手段。

数学讲究的是明确定义,额外产品是什么?忽悠?

8)“源阻抗的变化可以通过设置电位器,形成阻抗可变的戴维南等效源。变一步电位器,设置一个端口条件,计算一次S'参数。这每一步怎么出了线性范畴?

对于那个“电位器”,我好奇的是“谁”在控制着它。

总而言之,那是彻底滴服了!

网友H:
这是我在“S‘应用实例”帖中的声明,贴在这里。我的表达出了问题,对于由此导致的部分混乱,我表示歉意。

声明:我以前对线性增益可变的描述不准确,应该是,动态增益的变化是由各个不同的线性增益构成的,而线性增益是不变的、“直线”的。

如果对我表达失误之外还有问题,欢迎指出。

网友H:
刚才发声明帖时没来得及看新帖。楼主已经在另一帖中了解了S'参数,对于83楼楼主提的8个问题,有些不是问题,现在还有必要答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