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求助: MPLAB无法启动?

楼主(2013-12-03):
昨天用了几天的MPLAB突然无法启动了,真是郁闷死了,卸载了N次,重装了N次,最后在官网上下载了8.92还是不行。前几天还是好好地呢。网上有人说中文路径、中文用户名、中文工程名可能导致这种情况,但是我都没犯这种错误.难道真的要重新装系统了吗?:'(但是公司的电脑重装系统后会比较麻烦。
大家有谁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到底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额.....重装系统可以解决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重装系统可以解决一切.........

你好
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你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我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几乎经常重装系统,所以我的系统非常干净....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遇到过....因为我几乎经常重装系统,所以我的系统非常干净....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

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把出现的现象给说出来,难道是打开立马闪退...还是怎么,你要说清楚...

网友B:
可能是安装了什么不知名的恶意软件和MPLAB冲突了

网友C(2014-07-12):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把出现的现象给说出来,难道是打开立马闪退...还是怎么,你要说清楚...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打开后立马闪退,前几天用的好好的,郁闷啊:'(

网友D:
可能跟驱动有关吧……
记得之前了解到MPLAB启动时加载了什么虚拟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