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AD问题

楼主(2013-12-03):
请教下,单片机AD,如用12位AD值,高8位放入ADB,低4位放入ADR的低四位,如我现在是用5V做基准,那我高八位的值是否为(5/255)*ADB,低四位表示的值是否为(5/4096)*ADR呢?

网友A:
最后将这两个相加么????这只是个数学问题.....Vx/5=adc/(12位)【Vx是电压值,12位是你懂的,adc是采样转换的值这个是理论值。。。。】,你既然想将其拆开,那你看是否和这个相等呗,相等就可以了.....

网友B:
明顯是LZ有能力但是信心不足.

网友C:
高端对齐时,则AD转换结果的高8位就会放到对应寄存器中。

---
如我现在是用5V做基准,那我高八位的值是否为(5/255)*ADB,低四位表示的值是否为(5/4096)*ADR呢?
----
RE:如果不考虑一些细节因素,基本上就是如此。

网友B:
(5/256)*ADB+(5/4096)*ADR
不是 5/255

楼主:
那如果我用10位的AD,高2位放到ADB的低位中,低8位放到ADR中,那如何表示?高位值是否: (5/4)*ADB, 低位值是否:(5/1024)*ADR吗?

网友D:
12位AD,取出高8位,丢弃低4位,等效于8位AD,10位AD也是一样,不知道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PIC单片机的10位AD已经非常优秀了,关键是看你怎么灵活运用。

楼主:
另外我想问,如果我在8位机中做加减运算,如果我定义一个常量为300,然后再和我取样的AD值做比较,那我想问,AD-300?另外八位机能做超过256的运算吗?

网友E:
8位机,只要内存足够,时间不限制,可以计算无穷大的数据。
如果你觉得PIC的ADC值放置不合理,你可以定义16bit数据,把数据处理一下,变成d11-d0是ADC值。

网友F:
数据右移或者左移,变成你容易理解和处理的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