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 OptionByte STM8

楼主(2013-12-03):
STVD感觉没有IAR顺手,今天换了IAR,发现IAR好像不能直接设置optionbyte啊。那是不是说用了IAR就必须得写一段小程序来设置optionbyte呢

网友A:
可以先用stvd写后然后iar用,不过太麻烦了。
然后继续等大神的iar的设置

网友A:
void ProgramOptionByte(u16 address,u8 *buf,u16 number)
{   FLASH_DUKR= 0xae;
    FLASH_DUKR= 0x56;
    FLASH_CR2_bit.OPT= 1;
    FLASH_NCR2_bit.NOPT= 0;
    for(u16 i=0;i<number;i++)
    {   *((u8*)(address+i)) = buf;
    }
    while(!FLASH_IAPSR_bit.HVOFF);
    FLASH_CR2_bit.OPT= 0;
    FLASH_NCR2_bit.NOPT= 1;
    FLASH_IAPSR_bit.DUL= 0;
}

main:
    u8 buf[3];
    u8 x= BOOT_SIZE/SECTOR_SIZE-1;
    buf[0]= 0xaa;
    buf[1]= x;
    buf[2]= ~x;
    ProgramOptionByte(0x4800,buf,3)
这个程序参考下

网友B:
我觉得STVD要好用啊.....至少在格式上和排版上就要好啊...IAR还没有发现优点....

网友C:
IAR在调试的时候是可以直接设置optionbyte,先点下载,出现调试界面后在tools选项里有optionbyte设置,不会的联系QQ14564821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IAR在调试的时候是可以直接设置optionbyte,先点下载,出现调试界面后在tools选项里有optionbyte设置,不会 ...

举个例子吧

网友D(2016-07-23):
IAR 对STM8的 Option Bytes 操作 (好像 IAR for STM8 V7.x才有)

1. 在调试界面有 Option Bytes菜单。
2. 可以直接在里面修改,并保存或导入 obc 文件
3. 在调试选项中,可设置默认加载配置好的 obc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