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MAX3232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03):
最近在测试一个RS232转TTL的电路,芯片选用的是MAX3232 CSE 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电脑的中的串口助手没发送数据,但是通过用导电的物体去接触 MAX3232的 pin11,串口助手就会不断收到 00 这样的数据。

楼主:
经过检查电路应该没有问题,用万用表测得MAX3232芯片的pin2电压为5.6V,pin6电压为-5.4V;pin11=1.27V;pin=1.27V;pin13=0V;pin=5.6V。
求各路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电路图及电容参数送上了看看

楼主:
电路图如下

网友B:
2脚,16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2脚,16脚

2脚,16脚看资料上都是接0.1uF的电容后接地的呀!,难道这样不对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脚,16脚看资料上都是接0.1uF的电容后接地的呀!,难道这样不对的吗??

嗯!确实也有这种接法,你可以用示波器测试一下11脚看一下是不是一直有数据发送!!

网友C:
输入悬空用手碰触是可能影响输出状态,正常。输入对电源并一个1K的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