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测一个板子工作的平均电流,一般怎么测试呢

楼主(2013-12-03):
我们有一个板子,工作时电流是变化的,需要测试其平均工作电流。工作电流不大,估计平均电流大概是几个mA或者几十个mA。

不知道测试这种平均电流,一般用什么办法?

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A:
有些高级电源带输出电流记录输出的。
有些高级万用表带平均电流测量的。
还得看看你这个电路的电流变化情况,变化比较快的,ADC采集频率要高一些的。

你也可以自己设计一个ADC板子,或者PC上插一个ADC采集板子,自己编写软件。

楼主:
多谢您的回复呀。

如果自己还要做板子,做上层软件来测量的话,就把这个事情搞得复杂了。我们就想简单点,哪怕测量结果误差20%也能够接受了

网友B:
MA级有点大!

网友C:
加个采样电阻,用示波器抓一段电压波形,不怕麻烦就自己求积分玩,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