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MSP430内部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3-12-03):
我这个第一次的时候总是得到负的值,好像是因为中断中的内容没有及时执行,temp第一次的时候好像值是0,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下面是部分程序。
void ADC12(void)
{
  ADC12CTL0 = SHT0_8+REFON+ADC12ON+REF2_5V;
  ADC12CTL1 = SHP;
  ADC12MCTL0= SREF_1+INCH_10;
  ADC12IE   = BIT0;
  ADC12CTL0|= ENC;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temp = ADC12MEM0;
  _BIC_SR_IRQ(GIE);

}

void main (void)
{
  int x=0,y=0,z=0;
  WDTCTL = WDTPW + WDTHOLD;
  contrl();
  light();
  delayms(10);
  lcd_init();
  delayms(1);
  ADC12();

  while(1)
  {
    _BIS_SR(GIE);
    ADC12CTL0 |= ADC12SC;
    _NOP();
    TemperC = (temp - 1615)*704;
    TemperC = TemperC/4096;
   }
}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用什么中断嘛

网友B:
ADC之类的,有时第一次或前几次数据一律丢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东西还用什么中断嘛

因为我还是初学,也不太会,就是在网上看到别人都用了中断

网友A:
需要判断中断转换完成才进行下一步转换

bool adc_ok = false;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temp = ADC12MEM0;
  _BIC_SR_IRQ(GIE);

  adc_ok = true;

}

然后主程序循环

        while(1)
        {
                if(adc_ok == true){
                        _BIS_SR(GIE);
                        ADC12CTL0 |= ADC12SC;
                        _NOP();
                        TemperC = (temp - 1615)*704;
                        TemperC = TemperC/4096;

                        adc_ok = false;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判断中断转换完成才进行下一步转换

bool adc_ok = false;

恩,谢谢,我是加了一个延时,不知道实际用的时候是加延时好呢,还是这样判断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谢谢,我是加了一个延时,不知道实际用的时候是加延时好呢,还是这样判断好 ...

你知道为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之前好像是因为ADC还没有转换完,就读取temp的值了,所以读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之前好像是因为ADC还没有转换完,就读取temp的值了,所以读不到。

怎么可能读不到呢,
读到的是上次转换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读不到呢,
读到的是上次转换的值

恩恩,的确是这样的,因为第二次以及以后就有值了,还有你给的那段程序是不是应该把中断允许写在while循环外面呀。还有是不是写判断比写延时性能好一点呀

网友A:
延时当然不好了,浪费CPU宝贵的时间嘛

因为你的主循环不断的重新启动转换(ADC内部也会重新启动转换)
ADC12CTL0 |= ADC12SC;
但是又没有判断完成标志就直接处理了,当然有问题

网友C(2014-03-10):
学习,我刚开始搞,有点摸不着头绪,谢谢分享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