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PP 无法回到 bootload

楼主(2013-12-03):
我的程序是有 bootload 起始地址0x0800 0000   然后app 起始地址 0x0800 3000   我设置了一个按键   是实现 从app重新回到bootload  但是 使用了
__set_FAULTMASK(1);      // 关闭所有中断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这两个函数   只能重启我的app  无法回到bootload的部分

网友A:
会不会已经回到了bootloader,之后又跳转到了app?

网友A:
实在不行复位前,设置一下中断向量表便宜地址

网友B:
NVIC_SystemReset();// 复位
这个方案是可行的, 我也是这么用的.
我觉得应该是 bootloader 又跳转到了app

楼主(点评):
明天结贴给你分啊

楼主:
我的功能是  开机  程序进入bootload    触发按键  程序进入 app     再触发按键 进入bootload    如果 程序可以回到bootload  有个按键需要判断  但是这个时候 按键并未触发 所以回到bootload 可能性不大

楼主:
确实是已经回到了bootload   我把 bootload 里面 按键判断的时间加了个大延时 功能OK

网友C:
使用备份寄存器应该是最方便的.在APP跳转IAP前先写一下备份寄存器,比如0xAA55再后再执行跳转.
IAP程序运行后.判断一下该备份寄存器就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理了

网友D:
我是来学习的,多看看大婶们的想法。

网友E:
是不是哪里一不小心进入死循环了   楼主   这个有可能的

网友F:
实在不行还是用清除所有中断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