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子load dump处理

楼主(2013-12-03):
各位好,我现在想做一个符合汽车电子76375A的load dump处理方案,输入电压16~32V,Load dump可达200V左右,输入平均电流为5A,瞬态电流为30A。要求电路具有下列功能:

1)防反接功能;

2)过压保护(关断、限压);

3)过流保护(关断、限压);

4)替代主继电器功能、同时兼容主继电器外置;

5)静态电流小,如果主继电器内置,会出现芯片静态电流问题,需选择较小静态电流,放置蓄电池过放电。
主是用在24V系统汽车发动机ECU的保护,请各位大侠给提些建议还是方案,谢谢。
    现在想利用MOSFET来做,调节MOSFET的工作状态,正常是MOSFET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过压时工作在变阻区,微导通状态,还请大侠指导下,谢谢。

网友A:
你应该把自己的初步电路拿出来让人改。

网友B:
一般应该都用防反二极管和TVS来抗
也可以用mos代替二极管降低管压降

楼主:
现在是用的TVS啊,能抑制高压浪涌的汽车级TVS很少,导致采购困难,所以才想换一种方案,大家给出点建议,

楼主:
参考凌特的方案,简化一部分不需要定时功能,

网友C(2015-11-20):
亞昕科技公司符合車載12V與24V電源系統 Load dump 保護用TVS(突波抑制器) 7637-2/16750-2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亞昕科技公司符合車載12V與24V電源系統 Load dump 保護用TVS(突波抑制器) 7637-2/16750-2  ...

亞昕科技公司推出符合車載12V與24V電源系統 Load dump 保護用TVS(突波抑制器)  YSM5W、YSM6W與YSM8W系列。 這些產品旨在保護敏感電子設備不受負載突降和其它瞬態電壓現象造成的瞬態電壓影響。 此類符合AEC-Q101標準的裝置採用標準DO-218封裝,提供3000W(YSM5W)、5000W(YSM6W)與6600W (YSM8W)的額定脈衝峰值功率耗損。 這三個系列皆非常適合汽車電子元件的直流電源保護,比如電子控制單元、傳感器和娛樂導航系統等應用。在國內,已有不少設計者將此元件設計於車載電源保護電路並且通過福特與豐田的測試規範。(具備TS16949)
亞昕科技產品具下列特性:
(1)      快速的回應時間,可針對快速瞬態突波,達到汽車ECU或電子設備保護作用。

(2)      漏電流(15uA)和接面電容都很低的特性,能夠迅速地將瞬態電流放電到接地端,使保護的電路免遭超額電壓的擊穿或超額電流的過熱燒毀。

(3)      具有較大的結面積,能洩放瞬態大電流而將電壓限制在一定水準(稱為「鉗位」)的特點,具有理想的汽車瞬態突波抑制保護作用。

(4)      低消耗功率且可供做於惡劣的溫度(-65℃ ~ 175℃)或操作環境下,符合 ISO 7637-2及ISO 16750-2電源暫態規範。

(5)      滿足汽車領域設計者最佳又完整的解決方案。

我們另外在安全氣囊囊/影音系統/電動窗 /AVN/鷹眼系統/前車燈/ 旋紐式排檔/ CAN 等等瞬態電源保護上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是用的TVS啊,能抑制高压浪涌的汽车级TVS很少,导致采购困难,所以才想换一种方案,大家给出点建议, ...

我們公司有,採購交期順暢,同時通過台灣車輛測試中心相關產品認證,有需要可以聯繫我 ,大陸歐美日我們都有據點可以安排相關業務會技術人員做交流
我的聯繫方式 eden.yeh@yeashin.com

网友C:
樓主問題:现在想做一个符合汽车电子76375A的load dump处理方案,输入电压16~32V,Load dump可达200V左右,输入平均电流为5A

解決方案:load dump可以選用我們亞昕科技公司的型號YSM8W33A 即可輕易解決,同時可以通過7637-2 5a 法規, 在24V 系統上有幫客戶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