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遥控家里的空调

楼主(2013-12-03):
红外遥控器部分可以比较容易解决,问题是空调当前的状态不好确定,比如现在是调到几度了
能不能在空调的液晶显示部分,根据它的输入情况来确定,或者别的方法?

网友:
做一个红外接受的 在空调接受旁边  这样子 空调状态实施了解

网友A:
单向遥控可这样处理:
按温度向下箭头,把温度调到下限(例如18℃,因为不知道当前位置,所以要多按几下,按满量程最多数字处理,相当于先归零.),再向上一下一下地调到你需要的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向遥控可这样处理:
按温度向下箭头,把温度调到下限(例如18℃,因为不知道当前位置,所以要多按几下,按满量 ...

温度只是一方面,比如模式,制冷制热什么的,他们是循环的,这个咋办?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只是一方面,比如模式,制冷制热什么的,他们是循环的,这个咋办? ...

你想办法控制空调控制板的复位键,让CPU复位一次,初始状态就已知了.
有困难的话,在空调的220V电源插下面加接一个遥控电源座(有成品),这样就能让CPU上电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