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关于运放在单电源供电时的设计方法

楼主(2013-12-03):
通过运放的学习,可以知道运放一般工作在线性区,即遵循一次函数,我就拿Uo=m Ui+b来说吧。 m=[R2/(R1+R2)]×(1+R3/R4)     b=Vref[R1/(R1+R2)]×(1+R3/R4)电路如图所示:

首先确定自己的要求:例如:Ui=-0.05v,Uo=1.75v;Ui=0.05v,Uo=3.25v.即Uip-p=0.1v,Uop-p=1.5v。将上面的两组数据代入一次方程中,可得:
-0.05m+b=1.75    ①
0.05m+b=3.25     ②
①②式联立可得:m=15,b=2.5.即:
[R2/(R1+R2)]×(1+R3/R4)=15           ③
Vref[R1/(R1+R2)]×(1+R3/R4)=2.5    ④
令Vref=1v,联立③④,可得:
R1/R2=1/6
根据现有的电阻,取R1=2k,R2=12k
将R1、R2的值代入③可得:R3/R4=33/2
所以取R3=33k,R4=2k
这样整个电路的各个电阻参数就出来了,只要找相应的电阻做电路即可。
电源的去耦电容可取经验值10uf和104即可,C3的作用是滤去基准源上的杂波。
另外在家一点,m的值为正,就用同相比例电路,为负就用反向比例电路,b的值为正,基准电压提供正电压,为负基准电压提供负电压。
我用LM324做了一个电路,效果非常好,跟想象中的一样,但是,用高速芯片OPA820却不行了,还望各位大神在高速芯片应该注意的地方给予小弟指点,小弟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