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VC5509A如何烧写

楼主(2013-12-03):
请问高手,TMS320VC5509A如何通过仿真器烧写?需要如何配置?步骤是怎么样的?
谢谢!

网友A:
你是要烧写flash吗

网友A:
一般的方法是

1. 先在仿真器模式下调通应用程序, 这里要注意把gel文件的一些初始化配置搬移到应用程序中

2. 用十六进制转换工具hex55.exe把.out文件转换成.hex文件或者.bin文件(.bin文件需要8bit memory)

3. 编写flash烧写程序, 并把步骤2中生成的.hex文件以数组的形式包含到flash烧写程序中或者直接读取.bin文件.

4. flash烧写完毕后, 配置boot mode管脚启动

楼主:
谢谢。可是有些笼统,我只看懂个大概,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是有些笼统,我只看懂个大概,具体怎么操作还是不会。

如果是外扩flash
你肯定首先要调试通过外扩flash的擦除和烧写
通过之后将转换的数据以数组或者DAT的形式烧写进去

楼主:
不是外扩FL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