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芯片RE端损坏问题

楼主(2013-12-03):
请问一下高手们,为何MAX3085芯片485转232的RE接收端容易损坏,附原理图,信号发送是正常的,是电路有问题吗?file:///F:/2013年资料/操作器/周立功522刷卡芯片资料/522S模块PCB工程/485线路.png

网友A:
楼主不必一帖多发。

网友B:
这个损坏你指的是什么    是控制切换不了了吗
如果使用中经常会出现损坏的问题   你可以在CTR的信号
到485芯片之间串一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损坏你指的是什么    是控制切换不了了吗
如果使用中经常会出现损坏的问题   你可以在CTR的信号
到485 ...

是接收数据RO引脚损坏,我在里面加了一个芯片PI4VLS5V102隔离的,不是控制切换不了,RO引脚电压直接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必一帖多发。

明白,开始发错了,后来修改的:loveliness: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接收数据RO引脚损坏,我在里面加了一个芯片PI4VLS5V102隔离的,不是控制切换不了,RO引脚电压直接为0V ...

默认情况是0   给高电平也会拉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默认情况是0   给高电平也会拉低

是低电平没错,可它就是接收到数据传不出来,单片机可以发送数据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