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RS485通信芯片RE端损坏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2-03):
U5的左边,一般加光耦隔离比较常用...

网友B:
必须要加光耦隔离

网友C:
如果只是收发控制端有问题,先检查与之相连的电路节点的电压或是负载是否存在超过器件极限参数的情况,该节点如果有长线,需要考虑抑制感应高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加光耦隔离

我在里面加了一个芯片PI4VLS5V102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5的左边,一般加光耦隔离比较常用...

我在里面加了一个芯片PI4VLS5V102隔离的

网友D(2014-07-09):
一般需要3个光耦隔离!